产品原理图和其他公司的60%相似,算侵权吗

楼主(2018-01-14):
为什么60%都一样?
因为用的是同样的方案,就两个重要的芯片,而且基本都是按照技术文档做的,这算侵权吗?
对方没申请什么专利!

网友:
如果是专用芯片的方案,肯定不算啊

网友A:
比如TI公司推出了一款IC,官方提供了一套外围电路的方案。大家都按照这个去做

那就算100%相同,也不算抄袭。除了TI公司,其他人也没有权利申请专利,申请了也可以驳斥无效

网友:
用户谁看你电路 实际中是淘宝上大把东西外壳一模一样

网友:
没申请专利算个JB!按官方文档做,这是属于现有技术,不属于创新,不算侵权。
如果其他情况,就要看专利保护的范围在哪里,那个最好找个专业一点的人分析,看能否规避。

网友:
如果60%相似 算侵权,企鹅早倒闭了!

网友B:
如果对方没有申请专利,侵个鬼权!
电路照抄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可以解释为:
(1) 现有技术,不属于创新.
(2) 这个技术属于该技术领域内公知的技术,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领域的技术人员面对相同问题时自然就会想到相同或类似的技术。
如果对方申请了专利,是否侵权,关键是看对方专利怎么写,看保护点在哪里。

网友C:
感觉是楼主心里不大踏实,换做我,先把线路板的颜色换了,再加几个大电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TI公司推出了一款IC,官方提供了一套外围电路的方案。大家都按照这个去做

那就算100%相同,也不算抄袭 ...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方没有申请专利,侵个鬼权!
电路照抄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可以解释为:

不错,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原公司吧,也就是直接在原来的公司上面修改的?一般,原理图是没有专利,也就不算了。如果全盘copy就算了 ...

不是原公司,算是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楼主心里不大踏实,换做我,先把线路板的颜色换了,再加几个大电解就ok了 ...

不错,值得参考,谢谢

网友:
市面上的手机,同一个平台的,原理图90%都是相似的

网友:
把一个电阻,拆分成两个电阻,然后就不一样了

网友:
没有专利保护,何来侵权一说啊

网友:
原理图相似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大把公版设计的显卡相似性可以说都在90%以上

网友:
  原理图???  sch多加几个电阻电容就完全不同了,,算个鸟侵权

网友:
原理相同的电路多呢,除非设计专用的集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