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及 Megawin 单片机 IO口配置小工具

楼主(2018-01-14):
单片机 IO口配置小工具,適用於 STC 及 Megawin

參考 及更改 自: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407-1-1.html

楼主:
檔案輸出 IO_Port_Config.h

网友:
楼主,我还在想怎么不出个笙泉的呢,今天一看,楼主是好人

网友:
lz好人
下载了

网友:
楼主,你的Megawin的生成的代码和STC一样的,你看一下。STC如果为P0M0=0x01;P0M1=0x00; Megawin应为:P0M0=0x00;P0M1=0x01;

楼主:
謝謝指正! 稍後更正

网友:
不错,以前用的时候都是手算,麻烦。

楼主:
更正了Megawin的生成的代码和STC一样的!

楼主:
附上運行抓圖

网友A:
楼主怎么一会简体一会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一会简体一会繁体

一会简体一会繁体 ??

网友(2018-04-04):
引用 楼主:
更正了Megawin的生成的代码和STC一样的!

楼主,你更新的软件没有上传啊!刚下载了你2018年1月26日更新的软件还是以前的

网友:
我玩新茂的都自己用Excel用公式处理

楼主:
STC 及 Megawin 单片机 IO口配置小工具更改

网友B:
用宏更方便,也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宏更方便,也直观

是很直观,能否公开你的宏定义供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很直观,能否公开你的宏定义供学习

#define _bit(dat) (unsigned char)(\
(dat >>  0 & 1) << 0|\
(dat >>  4 & 1) << 1|\
(dat >>  8 & 1) << 2|\
(dat >> 12 & 1) << 3|\
(dat >> 16 & 1) << 4|\
(dat >> 20 & 1) << 5|\
(dat >> 24 & 1) << 6|\
(dat >> 28 & 1) << 7)//模以二进制数据类型
#define b(dat,dat2) _bit(0x##dat##dat2);
#define IO_cfg(dat,dat2,PX)\
PX##M1=_bit((0X##dat##dat2 & 0x22222222)>>1);\
PX##M0=_bit((0X##dat##dat2 & 0x11111111)>>0)//IO_cfg(0123,0123,P1)//0准双//1推挽//2高阻//3开漏

网友:
以前都是看手册的 软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_bit(dat) (unsigned char)(\
(dat >>  0 & 1) >  4 & 1) >  8 & 1) > 12 & 1) > 16 & 1) > 20 & ...

谢谢,很实用的宏定义

网友:
这个配置管脚的宏也不错,谢了

网友(2020-03-17):
STC  IO口配置小工具& 实用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