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5000左右的装虚拟机跑linux一点不卡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8-01-14):
懂电脑的推介一下

网友A:
4000左右的装虚拟机跑linux的笔记本也很顺畅,就看你要跑什么程序用。
建议买内存大,CPU支持VT硬件虚拟化技术的笔记本

网友B:
linux垃圾驱动,笔记本不行。装虚拟机吧

网友:
直接装呗,干嘛一定要在虚拟机里

网友:
内存大点,虚拟机放SSD上,常规Linux应用不可能会卡。

网友:
想买直接装linux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垃圾驱动,笔记本不行。装虚拟机吧

貌似还真是有点垃圾,哈哈,intel一定会放相对烂的驱动,要不然wintel就解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左右的装虚拟机跑linux的笔记本也很顺畅,就看你要跑什么程序用。
建议买内存大,CPU支持VT硬件虚拟化 ...

小米air这款能不能满足?

网友:
直接用win10内嵌的Linux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air这款能不能满足?

air只是办公用用吧

网友:
我XPS 13就装一个manjaro发行版用一年多了,感觉完美啊,没发现驱动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air这款能不能满足?

可以。只是你要LINUX做什麼工作,上网編程沒壓力

网友:
换ssd ,当前的主流配置都不会卡的。。。。  其实 内存不是太小的话 linux 不装ssd也不怎么卡。

建议装双硬盘把win 和linux的引导放在不同的盘上,这样一个系统挂了,或者是要重装,不会影响另一个系统

网友:
双系统啊

网友:
建议考虑下WSL(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如果能满足需求可以不用安装虚拟机

网友C:
我t4208g内存 装vmware 装rhel5没怎么卡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t4208g内存 装vmware 装rhel5没怎么卡过啊

老哥  我第一眼看成4208G  吓死我了

网友:
7500戴尔,i7,8g,128ssd超级爽

网友:
之前华硕笔记本装过一次linux,风扇狂转,电池的电很快就没了

网友:
SSD,8G内存,一般都没有问题,我的电脑是12年买的acer,现在还快的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