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PyQtChart的小例程!!

楼主(2018-01-14):
PyQt应用的实时绘图库之前一直用的PyQwt,用PyQt5时发现PyQwt不支持了 ,,所以就换了PyQtGraph,这个库是纯Python写的,网上评价挺高

最近发现了PyQtChart,这个库是Qt官方2D会图库的Qt Charts的Python绑定,,而且制作绑定的正是PyQt的开发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库肯定靠谱啊!!而且这个库是C++写的,,速度肯定比PyQtGraph高(未验证,据说PyQtGraph性能挺好)

所以就想把PyQtGraph换成PyQtChart,,结果一搜发现,网上基本没有例程、文档,,
后来继续搜索发现,虽然PyQtChart没有文档和例程,但Qt Charts的文档却非常的好,例程也挺多,,所以就根据Qt Charts的资料写了个PyQtChart的例程,,

执行效果:

代码:

这个例程有个问题:执行速度慢、不能用于数据量大的显示,原因在下面这段儿代码中:

一个数据一个数据构建对象、并存入另一个数组,,这种方式不慢就怪了!!

网上搜到的唯一一篇PyQtChart的Demo中倒是有一个更快的方式:

不过这样的话就要依赖numpy这个库了,,
希望以后能找到更好、更简单的数据快速搬运方式吧。。

网友:
深夜,帮顶一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ide

楼主:
没用IDE,用的代码编辑器Sublime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收藏先~~~~~~

网友:
Qt上可以用吗?

网友:
顶~~~~~~~~~~~~~~~
正要学习了~,厉害了,大神。

网友A:
什么版本才有QtChart啊?  5.4版本没有,怎么安装方便??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才有QtChart啊?  5.4版本没有,怎么安装方便?? 大神。

PyPI上直接搜就行啊

或者更简单点儿,直接 pip3 install PyQtChart,会自动去网上下载并安装

注意:PyQtChart的版本必须跟PyQt的版本完全一致,比如都是5.9.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才有QtChart啊?  5.4版本没有,怎么安装方便?? 大神。

5.4 的时候  QtChart 还在收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yPI上直接搜就行啊

为什么我用最新版本的pyqtchart5.9.2和5.8版本的都不可以打开,打开就卡死退出!!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python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用最新版本的pyqtchart5.9.2和5.8版本的都不可以打开,打开就卡死退出!!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 ...

楼主上面说了,版本必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用最新版本的pyqtchart5.9.2和5.8版本的都不可以打开,打开就卡死退出!!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 ...

Python 3.6、PyQt 5.9.1、PyQtChart 5.9.1

网友B:
等到你琢磨性能的时候,就开始补C++了

楼主看来也要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到你琢磨性能的时候,就开始补C++了

楼主看来也要入坑

没打算入坑,,反正我也不是专业上位机程序员,,也不会去写很复杂的上位机

用PyQtChart替换PyQtGraph,性能是次要的,,稳定性才是主要因素,,毕竟PyQtChart是商业组件(商业用要付钱滴 ),,而PyQtGraph现在还是Beta版本呢

网友:
pip3 install PyQtChart
一条命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