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间隙拼板大家一般用多大的孔 孔的间距一般用多少?

楼主(2018-01-15):
如题,板子要做贴片  但是其中的一些器件带裙边导致不能用 VCUT的方式拼板了, 请教间隙拼板大家的孔是如何打的 间距跟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
间距2mm,两排孔,邮票孔大小0.7mm,孔中心距离中心1mm,连接位长度2mm ,供参考

网友:
貌似有人拼缝大一些,然后在中间切槽。这样要割两刀。

网友:
JLC网站上下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