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76E003AT20,uart0和1同时开启中接收,uart1接收不到数据,求解

楼主(2018-01-15):
应用需要两个uart,使用新唐N76E003AT20,两个uart开启中断接收的时候,uart1中断接收不到数据。使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6字节到上位机,上位机收到后发送回N76E003AT20,在不关闭uart0中断接收的情况下,无法接收到数据,有没用过的。求解

网友A: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你有没有心动,欢迎来电0513-55012933     qq:23797476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你有没有心动,欢迎来电0513-550129 ...

没AD,没PWM,用不了

网友B:
有一个串口是和调试口复用的,是不是这个的影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串口是和调试口复用的,是不是这个的影响呀。

uart1是与调试口共用,但是不是在调试的时候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N76E003AT20开发环境,keil多少?

4.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刚刚准备入坑。。。

入坑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多坑

网友D:
我两个串口一起用没问题,另外发现用它的库函数定义波特率误差太大了,小了很多

网友D:
可以把优先级调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优先级调高试试

你设置成中断接收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设置成中断接收没?

////    // wifi uart
    InitialUART0_Timer1(59000);  //57600
          set_PS;
          set_ES;

    // bt uart
          InitialUART1_Timer3(40000);  //38400
                set_PS_1;
                set_ES_1;

楼主:
引用 网友D:
////    // wifi uart
    InitialUART0_Timer1(59000);  //57600
          set_PS;

加set_PS_1;后发送都发送不了

网友:
以前好像也碰到这种怪现象,两个串口同时工作,单片机经常死机,后来用STM32了  5个串口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两个串口一起用没问题,另外发现用它的库函数定义波特率误差太大了,小了很多 ...

我设置为115200波特率,没多少误差,它有两种频率,你设为16.6Mhz就可以了

网友:
最后治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两个串口一起用没问题,另外发现用它的库函数定义波特率误差太大了,小了很多 ...

他的adc
能稳定到多少位

楼主:
没治好.....想换成查询了。估计我设波特率太高了  1152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治好.....想换成查询了。估计我设波特率太高了  115200

找新塘的售后技术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治好.....想换成查询了。估计我设波特率太高了  115200

在初始化uart0函数里的srt_TI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初始化uart0函数里的srt_TI注释掉

你初始化怎么样的。这个好像没set_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新塘的售后技术支持。

找了,被无视了.....

网友F:
我也在调试新唐的MCU,两个串口可以同时开接收中断,但是不能开发送中断,否则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调试新唐的MCU,两个串口可以同时开接收中断,但是不能开发送中断,否则就不行 ...

貌似这货不能单独开发送或者接收中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初始化怎么样的。这个好像没set_TI的
//----------------------------------------------------------------------------------
// UART0 baud rate initial setting
//----------------------------------------------------------------------------------
void InitialUART0_Timer1(UINT32 u32Baudrate)    //T1M = 1, SMOD = 1
{
                P0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07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          P06_PushPull_Mode;
//          P07_Input_Mode;

    SCON = 0x50;             //UART0 Mode1,REN=1,TI=1
    TMOD |= 0x20;            //Timer1 Mode1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et_T1M;
    clr_BRCK;                //Serial port 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1

#ifdef FOSC_160000
    TH1 = 25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TH1 = 25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set_TR1;
//                set_TI;                                                //For printf function must setting TI = 1
}

//----------------------------------------------------------------------------------
// UART1 baud rate initial setting
//----------------------------------------------------------------------------------
void InitialUART1_Timer3(UINT32 u32Baudrate) //use timer3 as Baudrate generator
{
                P02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1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SCON_1 = 0x50;           //UART1 Mode1,REN_1=1,TI_1=1
    T3CON = 0x08;           //T3PS2=0,T3PS1=0,T3PS0=0(Prescale=1), UART1 in MODE 1
                clr_BRCK;

#ifdef FOSC_160000
                RH3    = HI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RH3    = HI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RL3    = LOBYTE(6553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set_TR3;         //Trigger Timer3
}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uint8_t data rx_dat;

    if(RI==1)
    {
//        clr_RI;                        /* if reception occur */
                          rx_dat = SBUF;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if(Mcu_RcvWiFiCmd(rx_dat))
                                {
            WiFiCmdRcvFinishFlag = TRUE;
        }
        clr_RI;
    }
    if(TI==1)
    {
                          TxFlag =0;
        clr_TI;                             /* if emission occur */
    }
}

void SerialPort1_ISR(void) interrupt 15
{
          uint8_t data rx_dat_1;
    if(RI_1==1)
    {                                       /* if reception occur */
                          rx_dat_1 = SBUF_1;
//                          clr_RI_1;
                          if(Mcu_RcvBTCmd(rx_dat_1))
                                {
            BTCmdRcvFinishFlag = TRUE;
        }
        clr_RI_1;                             /* clear reception flag for next reception */
//                          P12 = ~P12;
    }
    if(TI_1==1)
    {
                          Tx1Flag = 0;
        clr_TI_1;                             /* if emission occur */
    }
}

楼主:
都一样的,奇怪啊。中断的清除TI,还能发送?我这里清除了,就不能发送了

网友G:
        InitialUART1_Timer3(9600);
        InitialUART0_Timer3(9600);
我这边两个串口收发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设置为16.6,对波特率也没什么要求就用了9600.
串口1因为是复用,所以接在上面的其他东西都要拔掉,只接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itialUART1_Timer3(9600);
        InitialUART0_Timer3(9600);
我这边两个串口收发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设置为 ...

通过USB转串口发送到电脑测的,没接其他东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过USB转串口发送到电脑测的,没接其他东西了

是怎么给板子供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怎么给板子供电的呢?

USB供电。就接了TX1 RX1  GND VCC 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供电。就接了TX1 RX1  GND VCC 测试

奇怪了,我用这个芯片可以同时跑4个串口9600的没什么问题。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都是开启的。
我还是建议你用其他稳压电源来供电试试

网友(2018-03-12):
115200没有问题,两路同时用的话不能接nulink。而且内部上拉非常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