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多年前做的串口工具,可以检测电脑上200多个串口

楼主(2018-01-15):
测试了一下,居然可以在WIN10下使用。

网友:
挺好的,就喜欢这种简洁风格的,感谢楼主!

网友A:
哪里体现出 上200多个串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体现出 上200多个串口 ,,???

下拉列表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体现出 上200多个串口 ,,???

你先在电脑上装上多台串口服务器,给它们分配COM口可以是50--250 ,就可以看到了。或者用串口虚拟助手生成上百的虚拟串口,也可以检测了。当年就是要调试串口服务器,找不到合适的串口软件,才自己做的。

楼主:
下拉框里只显示电脑上空闲的串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拉框里只显示电脑上空闲的串口。

是C++吗?
以前用过Cserialport感觉不太妙,有些小BUG。就弃了。。插件XXXCOM还要安装之类的,也是弃了。。
如果你这个不是用这2种方案,在允许的前提下,能否分亨一下那个串口类和使用方法呢。。。

网友:
是个好工具,美中不足,录了一大段帧,得用手工来分开,不是太方便,要有一个加时间戳,或加回车换行的功能,就会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C++吗?
以前用过Cserialport感觉不太妙,有些小BUG。就弃了。。插件XXXCOM还要安装之类的,也是弃了。 ...

API 打开文件的函数。

楼主:
这里还有一个带指示的版本。还有追加:异或检验值的。用的人少,不传了。

网友:
自己把串口改到2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