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RF -带RF功能单芯片SOC方案RF60 破解难度大不大?

楼主(2018-01-15):
这个是汽车钥匙,需要批量生产,我不知道自己开发难度大,还是破解难度大?

网友A:
这种芯片如果有量,不要破解,可以定制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如果有量,不要破解,可以定制一颗

这个是汽车钥匙,开发难度很大的。

网友B:
汽车钥匙,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建议你直接Copy,直接开发难度很大,设备难搞不说,还有钥匙外壳对灵敏度的影响,特别是金属部分的外壳,手的不同拿法都会有些小影响。
这个是集成方案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钥匙,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建议你直接Copy,直接开发难度很大,设备难搞不说,还有钥匙外壳对灵敏度的影响 ...

copy 必须有固件,据说这个芯片没法破解(芯片厂家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py 必须有固件,据说这个芯片没法破解(芯片厂家的解释)

看你打算花多少钱了,以前有个坛友发过破解IC版图的设备的帖子,你到坛里搜搜,顺便掂量掂量自己的钱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打算花多少钱了,以前有个坛友发过破解IC版图的设备的帖子,你到坛里搜搜,顺便掂量掂量自己的钱包 ...

搜索什么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什么关键字?

应该是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5631-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py 必须有固件,据说这个芯片没法破解(芯片厂家的解释)

你得有车厂给你的识别码,和你公司的识别代码,软件基本都是配置数据,软件部分开发难度小,主要就是个休眠做好,难度在射频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有车厂给你的识别码,和你公司的识别代码,软件基本都是配置数据,软件部分开发难度小,主要就是个休 ...

数据是后面用设备做进去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汽车钥匙,开发难度很大的。

这个是个简单的Sub1GHZ发射器,没什么难度的,关键是市场

网友D:
12年,打算破解英飞凌的遥控钥匙,找了深圳的公司报价20万,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年,打算破解英飞凌的遥控钥匙,找了深圳的公司报价20万,作罢。

钥匙破解的难度主要在哪?

网友E:
引用 楼主:
钥匙破解的难度主要在哪?

功能和逻辑很好测,关键是加密和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和逻辑很好测,关键是加密和协议

固件读出来,加密协议都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简单的Sub1GHZ发射器,没什么难度的,关键是市场

这个难度应该是协议,这个协议各个厂家都不一样,都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