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TI的什么芯片?

楼主(2018-01-15):
请教各位!这个两个是什么芯片,如下图:

楼主:
应该是电源芯片,单我在TI上没找到同封装的芯片。麻烦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OFU反查是TPS7A80xx,看资料也基本对的上,LZ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U反查是TPS7A80xx,看资料也基本对的上,LZ确认一下

谢谢,就是这个芯片,你是在哪个网上查到的?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这个芯片,你是在哪个网上查到的?哥们!

http://www.smdmark.com/

网友:
http://www.ti.com.cn/packaging/cn/docs/partlookup.tsp
TI官方丝印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