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 cdc串口驱动装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15):
如图:

再次还有个问题是:
我们的产品出去了都会加上读保护什么的,我想加RTT功能,经测试发现,只要连上RTT客户端,就会造成死机,如果不加上读保护就不会,这个如何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驱动不对,要可以改变了PID或者VID

网友:
系统缺少文件。

网友A(2020-01-18):
解决没有,我刚买了一个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没有,我刚买了一个也这样

没解决啊  其他电脑都正常,所以我就放在虚拟机里面用了,应该是要重装才行了,有点懒得重装- -

网友:
刚解决了,用驱动人生识别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