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RV10964驱动电机,总是只转一定的角度就停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15):
用DRV10964驱动电机,总是只转一定的角度就停了,是怎么回事??

调高频率,提高CONFIG引脚的电压后,电机还是一样 , 只转一定的角度就停了,但会听到电机卡停的声音

请问怎么解决??

是不是我的电机选的不匹配啊??

网友:
过电流保护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芯片内部集成了驱动,只要发PWM控制速度。芯片也不发烫

网友A:
貌似相位接的不对?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相位接的不对?步进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相位接的不对?步进电机?

无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