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兆欧级电阻

楼主(2018-01-15):
我自己做了一个测量电阻的板子,采用24bit高精度 ADC,测量方式采用了最简单的比例法,ADC采用的是 ADI 的 AD7172-2,非常强悍的一颗芯片;
实验结果表明,此法测量低阻值电阻很好用,基准电阻200欧姆的时候,不采用任何放大手段,不大于200hz采样率的情况下,测量分辨率很容易能达到 0.1 毫欧左右,就是短路输入的两个夹子,看输出读数;
在1khz采样率,也有 0.5毫欧 的分辨率;

但是,但是,测量大电阻的时候,就悲催了,我用 2兆欧 的基准电阻,去测量100k 的目标电阻,工频干扰非常严重,在100hz 采样率下,工频干扰都能达到 7kΩ,测量兆欧级别电阻,更严重
我知道降低采样率,或者 MCU 进行简单的平均值运算,可以把工频干扰去除,也试过了,效果很好,50HZ 采样率,输出结果波动 20Ω左右,这还是采样率不是刚刚好的50Hz,有一点偏差导致的。
可问题又来了,应用要求是需要较高的测量速度,而且,应用场景,是很多歌通道的电阻测量,每一个通道切换过去也就采集一两次结果,就切换走了,所以,应该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数字滤波处理。

所以,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法,还是要从如何降低干扰信号出发,我知道输入节点阻抗高了,一定很容易耦合进来干扰,不知道各路大神是如何处理类似这样的情况。
找过一些台式万用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用的恒流源法测电阻,是不是恒流源法测电阻的方式对于工频干扰的抑制能力更强一些呢?后面我是打算试一试。
另外测量电压也没法使用太高,不能超过5V,万恶的客户需求。。。。。。

网友:
要对付工频干扰,很明显必须用带工频抑制的采样频率啊。基本上所有的高级AD在这种情况下都不能超过20Hz采样率。也就是如果你想多通道切换,极限速度还是20个通道每秒。

网友:
恒流源更加困难吧,还是想做好信号处理比较好,或者用多路复用切基准电阻会不会好些

网友:
去年做了几乎跟你一样要求的板子,用的AD5933,测量100M的阻抗也是搞不定,后来放弃了。

网友:
如果你认为用单片机简单做一点平均就能把50Hz去除,那明显是你没做过
老老实实用AD自带的50Hz抑制能力吧,采样率尽量低,看你的Datasheet,如果20Hz还不行就10Hz,再不行就5Hz
采样率越低,抑制比越好。

楼主:
不是吧,现实如此的残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现实如此的残酷

你确实可以自己用算法来滤50Hz,但是方法是你必须等间距的持续高速采样,然后用精确的20mS时间段(或者20的整数倍)中的数据做平均才行。
换句话说,每秒钟采样超过50次和滤50Hz干扰不可兼得。
你自己想想,如果还没有见到市电整个周期的波形,如何能去滤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可以自己用算法来滤50Hz,但是方法是你必须等间距的持续高速采样,然后用精确的20mS时间段(或者20 ...

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

我现在遇到的困惑是,需要更快的速度去测量,要是测量速度允许放到50HZ以下,不那么就不是很难解决了,ADC芯片内部确实有 50hz、60hz的陷波器,或者内部除平可以去除工频干扰,但是这样一来,整个测量速度就无法满足需求;

所以我现在回到问题的源头,就是在这样的高阻抗输入回路中,如何可以尽可能的降低感应到的工频干扰。

我试过,缩短测量导线,作用不大,用屏蔽线,也没有较大的改善,我把测量的开尔文夹子,放到一个铁盒子里也没用,估计改善layout啥的,也不见得好使,这可能和layout就没有关系,高阻抗输入回路,可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这个很麻烦的问题。

我这样给客户解释,但是他们现在用的是一个叫啥 里德 的牌子的一个电桥,就可以很快速的测量100M欧姆的电阻,每秒钟测试好几千个点,精度和分辨率到不是很高,但是没有工频干扰这样的存在,我分析,应该用的是交流测量法,LRC电桥这样的方式;

于是,是不是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了呢?

高阻抗的测试要求,精度和分辨率到没有特别高,能有1%就可以,但是就是速度要很快,被测量的板子,上千个通道。。。。。。。。。。。

网友B:
里面加个超级电容,测量的时候,断开电源输入,测量完,在接回电源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现实如此的残酷

你把AD7172-2的手册看完就知道了啊,厂家写的清清楚楚。如果同时对付国内和国外的50Hz+60Hz,那么你只能用20SPS(抑制85dB)或者16.7SPS(抑制90dB)两种选项。
如果你只对付50Hz,那么可以用50SPS模式,对精确的50HZ陷波能力120dB以上,但是陷波带宽非常窄。
或者用Sinc3滤波器,陷波带宽比较宽但是3次才稳定,也就是多通道切换能力仍然只有16.7S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

我现在遇到的困惑是,需要更快的速度去测量,要是测量速度允许放到50HZ以下,不 ...

那你试一下把整个测量电路装到屏蔽盒里而且保证接地良好,有没有用?
只装屏蔽盒不接地很可能意义不大,屏蔽盒要接地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一下把整个测量电路装到屏蔽盒里而且保证接地良好,有没有用?
只装屏蔽盒不接地很可能意义不大, ...

嗯嗯,回头试一下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加个超级电容,测量的时候,断开电源输入,测量完,在接回电源输入。。 ...

所以,您认为,这个是电源引入的工模干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您认为,这个是电源引入的工模干扰么?

不是很确定,可以换电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AD7172-2的手册看完就知道了啊,厂家写的清清楚楚。如果同时对付国内和国外的50Hz+60Hz,那么你只能 ...

看得出你直流测试经验非常丰富,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C:
楼主,如果不能提高电压,那就只能屏蔽处理了,所有测试引线都做屏蔽处理,这么大的电阻用2线就可以了,比4线好解决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得出你直流测试经验非常丰富,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

我其实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芯片
我用过的24位AD也不过是ADS1220,1232和1248而已,实际对直流信号差不多稳在17位左右。
真不知道这种最低速标称值可以稳在24位的AD实际是什么效果

网友:
台表恒流法测大电阻还要并联一个标准电阻的,比如10 MOhm,这样电流不用变太小,电压也不会升太高。

多通道的话,模拟开关漏电流太大,只有用干簧管了,切一次怎么也得将近1ms了,还有电压建立时间,运放也要用低偏置电流的,如果是Sigma-Delta的ADC 还要考虑窗口时间。

里德这样的仪器确实强悍,感觉不只是一路测量,多通道切换的。

恒流法对这个工频干扰没帮助的,换电池做电源也白搭,一个办法是增加采样时间去做滤波,由于测试时间限制只能增加硬件成本多加几路测试同时进行,然后是降低接收的阻抗,但是待测物就是那么大这个没法改,还有就是屏蔽,一般也做不到完全屏蔽,最后要减少接收回路面积,比如切换通道部分的走线等等,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您认为,这个是电源引入的工模干扰么?

如果怀疑是电源引入的干扰,那么换成电池供电马上搞定。
但我感觉还有从空中传来的工频干扰,这是换电池是没效果的。

网友:
看看ADC输入电流,端口漏电

高阻测量,用RC充电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
同时或者间隔非常短的时间,采样你的基准电阻和被测电阻,然后按电压比例算。实时地算,不要用之前算好的基准值代入。看看这个方法有效么

网友D:
前面信号调理电路,使用硬件滤波,比如4阶、6阶滤波电路,硬件滤波低通截至频率为10Hz,
每个通道单独滤波后再用信号切换开关芯片切换至ADC转换,这样ADC就可以使用最高速去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信号调理电路,使用硬件滤波,比如4阶、6阶滤波电路,硬件滤波低通截至频率为10Hz,
每个通道单独滤波 ...

楼主说了有上千路啊!总不能装上千个滤波器。。。
要不就分成20个或50个一组吧,每组用一个AD,并行工作。这样就能在一秒之内采完了

网友:
几百个同样阻值大小并联。

网友:
楼主做的这个是绝缘电阻仪吗

网友:
应该考虑兆欧级电阻与ADC内阻的关系,两者相差很大时,电流从被测电阻流过,反之,流过ADC内阻的电流不可忽视
因此,采用一个高输入阻抗放大器做电压跟随,应该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

我现在遇到的困惑是,需要更快的速度去测量,要是测量速度允许放到50HZ以下,不 ...

找一个过来拆开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芯片
我用过的24位AD也不过是ADS1220,1232和1248而已,实际对直流信号 ...

效果就是是,真的不跳动,当然实际测试输出的数据不是一个字都不跳,而是跳动很少的几个字,毕竟提供给他的参考测试源也是有波动的,但是直观的感觉,经验丰富者,用它做个六位半,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不能提高电压,那就只能屏蔽处理了,所有测试引线都做屏蔽处理,这么大的电阻用2线就可以了,比4 ...

屏蔽试过了,效果还是不行,前面大神们说的用电池什么的,一来不太现实,而来,我现在用的就是一隔离电源,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不是电源引入的,就是因为阻抗太高

楼主:
然后呢,我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测试,找两个10兆欧的电阻串联,接在12V电源上,在搞一个万用表测量中点的电压,台式表和手持表都试过,嗯,喜闻乐见的,一样样的荡漾着,也是不稳定的一个电压值;
再然后,我用台式表测量一个10兆欧的电阻,同时把示波器碳棒挂在电阻两端,示波器上出现一个2.5V左右直流叠加一个2Vpp左右50Hz交流的这样一个波形,用串口读取台式表的测量结果,慢速读取,测量值还是很准的,读取快了,也是飘得不能见人了,所以可以肯定,台式表这样的,测量高阻值,也是采用低速测量,采用数字算法滤除工频干扰。

楼主:
又问了下那个里德的表是个啥东东,客户没有告诉我具体型号,但是说了是一个LRC电桥,好吧,这样我就释怀了,看起来,需要搞搞交流测量了,准备搞一把音频 ADC+DAC,整个20KHz正弦波刺激下,测试简单算算分压,我觉得应该能测了,
说不定,还能小测一下电容电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呢,我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测试,找两个10兆欧的电阻串联,接在12V电源上,在搞一个万用表测量中点的电压 ...

你看那些台表的采样时间都是按NPLC算的,也就是用市电频率做单位,很明显是为了躲过市电的干扰啊。
不行你把你手上的台表采样时间设为1PLC或者10PLC,或者更大,看到的值应该比较稳定。然后再设为小于1PLC的采样时间,你会马上发现飘的一塌糊涂
如果台表也是这样,那么你自己做个测量电路能好到哪里?

网友:
台表都这个效果,说明直流测试根本行不通,楼主想别的办法吧,就如高频正弦交流,或者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