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631电源不输出

楼主(2018-01-15):
1、很奇怪,我们自己也对了好几次没有发现存存明显设计上的问题。
2、这个设计我们进行过浪涌测试2000V没发现问题。
3、感觉是Linear料的原因,但是又没有办法证明。
4、Linear被ADI收购后,技术支持也找不到,郁闷。

网友A:
楼主D1用来干什么的,这个芯片的内部带MOS的同步IC,应该不需要加二极管吧。还有就是BOOT电容那里和SW脚连一起了吗?没有看到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1用来干什么的,这个芯片的内部带MOS的同步IC,应该不需要加二极管吧。还有就是BOOT电容那里和SW脚连 ...

规格书上有提到,当输入电压小于12V还是多少见意加上这个二极管,连在一起了。你们有用这个料嘛,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B:
会不会是布板的问题,上传pcb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布板的问题,上传pcb看看。

不可能,是栓锁,原因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1用来干什么的,这个芯片的内部带MOS的同步IC,应该不需要加二极管吧。还有就是BOOT电容那里和SW脚连 ...

是高温与高压环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栓锁,原因未知。

被你排除的没准就是问题点。 开关节点拉的太长导致尖峰电压过高引起栓锁不是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你排除的没准就是问题点。 开关节点拉的太长导致尖峰电压过高引起栓锁不是没有可能。 ...

见图,6层板,TOP与BOTTOM参考层都是完整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图,6层板,TOP与BOTTOM参考层都是完整GND。

楼主:
因为在正面装了一个大号的铝电解的,所以电流路径是这样的。对于加大电容接线宽度对于EMI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可能不会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