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调节光的强调,想实现手动和程序控制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8-01-15):
LED灯 想要时候手动控制 又要程序控制 有什么好办法
单独控制到是好说,要不控制通过加电阻控制电流, 要不用PWM方式控制
目前想到的是找可编程控制的电压实现,各位有什么方法

PS编辑原因 要控制的是电流,误打成电压了

网友A:
LED要控制电流,不是控制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要控制电流,不是控制电压的。

不好意思,编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编辑错了

输入,输出规格得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