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L核心频率、时钟频率、数据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8-01-15):
最近用到一片DDR3L的内存芯片,其中预取指令为8位的,则数据频率是内核频率的8倍,时钟频率和数据频率还是1/2的关系,如使用的DDR3-1600,数据频率是1600Mbps,内核频率是200Mbps,时钟频率是800Mbps,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DDR就是数据速率是通信时钟的两倍。所以1600对应800M的通信时钟。内核存储电容速率限制,基本最高200M,通过并行操作扩展到800

PS:修改描述不当

网友A:
2楼“并行”需要打引号,只是方便你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并行”需要打引号,只是方便你理解

谢谢解答,关于ddr布线等长的范围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关于ddr布线等长的范围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 ...

1ps大概对应0.2mm的布线长度,800MHZ的频率对应1.25ns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s大概对应0.2mm的布线长度,800MHZ的频率对应1.25ns的周期

那是不是这样算,1.2ns/1ps *0.2mm=240mm,即时钟,地址的布线最长为240mm,数据为12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这样算,1.2ns/1ps *0.2mm=240mm,即时钟,地址的布线最长为240mm,数据为120mm ...

我用软件仿真,微带线的传输延时大概为5.6mm/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软件仿真,微带线的传输延时大概为5.6mm/ps

5.6ps/mm跟0.2mm/ps很接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这样算,1.2ns/1ps *0.2mm=240mm,即时钟,地址的布线最长为240mm,数据为120mm ...

不是这样呢

网友C:
打开一个50m的txt,cpu不变,是不是内存频率越高,打开速度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一个50m的txt,cpu不变,是不是内存频率越高,打开速度越快?

主要瓶颈是软件吧,用微软记事本估计要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一个50m的txt,cpu不变,是不是内存频率越高,打开速度越快?

txt文件不是存在硬盘里面的吗?

楼主:
请教下是怎么算的,最长的布线,还有这个组内误差是怎么定义的,最好能解释下原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