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型钽电容经过回流焊后表面颜色变灰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8-01-15):
最近买了一台桌面回流焊,使用自带的温度曲线,结果A型钽电容颜色从黄颜色变成黄灰色,像有点烤焦的样子,不知道哪位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法,对于有钽电容的电路板,回流焊焊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估计是挥发物沾上了

网友:
桌面型的要求不要抬高了,能用就行,

网友:
有铅还是无铅焊接?无铅焊接温度调的偏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钽高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其本身就可以到很高,以前公司都是按125度做高温. 自己焊接时候热风枪吹的,不是变黄是变黑了……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了,我用酒精擦了擦,不是很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