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微软kinect?)

楼主(2018-01-16):
如图,最近看到一个图片,但不知什么型号?只知道可能是微软kinect系列(不太确定)。求朋友们告知。感谢。

网友:
kinect2.0,好象没发现xbox的图标

网友:
就是啃奶,我xbox one s上也在用

网友:
像是Kinect 2.0,右侧好像少了XBOX哦
https://item.jd.com/5606852.html

楼主:
谢谢,wye11083,zhongya917,nic_911,另外网上是不是说kinect2.0是不是分xbox跟windows版?for windows版分辨率和色彩识别度更高?

网友A(2018-06-14):
kinect2.0      kinect第二代,  xbox one跟one  s 用,也可以加转接盒 用Windows或者Linux开发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ect2.0      kinect第二代,  xbox one跟one  s 用,也可以加转接盒 用Windows或者Linux开发应用 ...

好人啊,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