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巧妙的电路,将串口电平在3.3V和RS232灵活切换?

楼主(2018-01-16):
本来输出的串口电平是3.3V,但是客户有时又想变为RS232电平,所以需要能灵活切换,通过单片机的1个IO口去控制切换。
目前是想到比较笨的办法用4路便宜的2切1的模拟开关,但是觉得有点将问题复杂化了,应该有些比较巧妙的办法

网友A:
有没想过,模拟开关,开关不了正负12V左右的RS232电平吧?

网友B:
继电器继电器继电器

网友:
弄两个硬件接口,需要哪个就往哪个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继电器继电器

面积有限,大概1平方厘米左右

网友:
便宜的办法就232电平转换芯片,给模拟开关供电,早期模拟开关就可以做到。CD4506 ?? 没去细查,应该就是这个系列。

PS:其他也就电路处理小技巧,比如信号电压高过 自身电压啥的 楼主能处理好

网友:
这个问题大彩做到了,在他那买的串口屏,只需要把一个跳线短接就可以从232切换到TTL电平,应该是一个8脚IC实现的,没仔细研究,屏已经出给客户了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把RS232电平转换芯片的电给切了,IO通过比较器并到线路上。记得加限流电阻。

网友:
其实232通信不一定需要正负12V电压,把普通TTL信号反相相也能用于232通信。
用异或门可控制相位。

网友:
迪文的那个屏就是这样处理的。

见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1e90d204

HC86
四2输入异或门,一个输入脚用来选择另一个输入是否反相至输出。
TTL就是同相,232就是反相。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7882-1-1.html

看这个

网友:
1、高低电平定义不一样
2、电平容限不一样
3、没有成品IC
4、一旦搞错烧毁,就看客户是找你还是自己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想过,模拟开关,开关不了正负12V左右的RS232电平吧?

不是频繁切的话, 用继电器呗
不过压根就不该出现这种设计...

网友:
上面都说了
我用的迪文屏就是通过跳线来控制ttl和232切换了
我测过,实际上都是ttl电平,ttl反相就成232了
具体原理没太详细分析过,反正虽然不符合电平定义,但是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
SP335E,XR3160E.多协议接口器件

网友:
使用232和485类的接口芯片的好处是外部接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也不会烧。我之前测试过SP232和MAX13085,外部接+20V或-20V接口芯片都没事。而用门电路或单片机的IO口直接代替往往很玄(因为外部保护加的到位也可以不烧,但是会比较麻烦)。

网友:
74HC86
有个武汉中显的串口屏是这样做的

网友:
非门即可

楼主:
楼主回来了,经过大家的建议,用2输入异或门。
现在有些担心的是设置为RS232后,输出的电平幅度只是0-3.3V,外界RS232芯片能否稳定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