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轻量级的NAS

楼主(2018-01-16):
先谈一下需求:
1主要需求:能够储存和共享照片和视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平时手机拍摄的孩子照片和视频存放进去,可以让自己家里人或者远方的亲戚在空闲的时候可以翻看孩子照片和视频。最好能够支持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视播放,兼容多种系统。
2.次要需求(非必须):可以下载电影电视剧。
要求越便宜越好,操作越简单越好。
本来看到有个玩客云,应该挺符合的,价格499.奈何这货可能被用来当矿机用了,搞什么共享带宽赚钱赚币,京东上抢的人太多,根本买不到!
看到京东上还有个同样价钱的云汇魔盒M1,好像也可以用,但是没看到什么人买,不知道靠不靠谱。
想问问大家是否还有更合适的产品推荐,新的,二手的都行。

网友:
老旧的电脑应该可以改装吧

网友:
要求不高,共享照片啥的,智能路由器都可以了。NAS都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不喜欢折腾买群晖,

喜欢折腾买 这个 , 跟ds218相同的U

https://www.gitbook.com/book/ban ... tec-rtd1296/details

网友A:
淘宝搜 N56U ¥30搞定

网友B:
玩客云已经崩盘了吧,现在应该加几十就可以收了

网友:
旧电脑 装群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N56U ¥30搞定

我的 华硕路由  没有 动态域名 基本就是个残废  和 50的水星路由没啥区别  咋办?

网友D:
最最便宜是路由器 其次某宝买低功耗cpu主板的套件  有垃圾成色的旧工控机也有新成色的迷你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最便宜是路由器 其次某宝买低功耗cpu主板的套件  有垃圾成色的旧工控机也有新成色的迷你机器 ...

话说旧工控机怎么改装?

网友E:
据闻,买个电视盒子,装个USB硬盘,再下一个APP就可以做NA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闻,买个电视盒子,装个USB硬盘,再下一个APP就可以做NAS

盒子和硬盘都有,你说的APP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客云已经崩盘了吧,现在应该加几十就可以收了

没崩,上午京东根本抢不到

网友:
支持WIFI的TF卡套,不到100块。

网友:
WIFI功能的无线硬盘,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数据对你来说是否重要 你要想清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崩,上午京东根本抢不到

下午崩了,掉到2.8,后面又升到3.7左边,现在是3.3
国内打压,国内版链克钱包,25号关闭转账功能。国际版前途未卜,不明朗,不过我5台玩克玩,刚好回本,相当于赚了5个硬盘,5台玩客云,随他跌吧,币存起来。看国际版前境如何!

网友G:
便宜和不怕折腾的方案是用个带usb的路由器,比如淘宝大量mt7620a方案的二手,刷openwrt,接移动硬盘,开samba共享,装transmission下载,可以用网页或者安卓装transdroid管理下载。我现在就这样用,不过只能局域网,外网还没去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午崩了,掉到2.8,后面又升到3.7左边,现在是3.3
国内打压,国内版链克钱包,25号关闭转账功能。国际版 ...

是不是可以再屯点鸡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便宜和不怕折腾的方案是用个带usb的路由器,比如淘宝大量mt7620a方案的二手,刷openwrt,接移动硬盘,开sam ...

mt7620a是优酷路由宝啊。家里两个,17年好像不挣钱了。不过之前的也回本了。

网友:
mycloud吧,很适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N56U ¥30搞定

哪有30块钱的,至少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华硕路由  没有 动态域名 基本就是个残废  和 50的水星路由没啥区别  咋办? ...

刷老毛子Padavan,然后随便整

网友:
我都存到小米云里面了  iOS 安卓都有客户端  网页也可以登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和硬盘都有,你说的APP是什么?

http://www.tvapk.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4993

网友H:
刚搭建了一个网盘,说点经验。存照片和视频,看似功能简单,以为用低性能的机器就能胜任,但事实说明如果不想是蜗牛般的响应速度,还是得用高性能的电脑,所以我用了台DELL的PC,最多4块硬盘,i5 4560,暂时4G内存,再配了块n960的显卡做4K高清播放,FreeBSD/Win7双系统,既可做网盘又能做高清播放,放在电视机旁。
100M光纤线路,在外面浏览照片还算流畅,小视频可以看,看大文件视频有点卡,在家看4K高码率无压力。

网友:
其它的USB 3.0接口、RAID卡等,其实也是必须的,不然只是玩玩,不能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便宜和不怕折腾的方案是用个带usb的路由器,比如淘宝大量mt7620a方案的二手,刷openwrt,接移动硬盘,开sam ...

7620大路货刷华硕固件,不会慢的怀疑人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搭建了一个网盘,说点经验。存照片和视频,看似功能简单,以为用低性能的机器就能胜任,但事实说明如果不 ...

很好的回答,谢谢。你把自身的体验详细说出来了,这样我就有个大概的感觉了。上面很多网友都是单纯说个技术方案,到底体验效果如何,我是真没时间去挨个试,现在但凡有点闲暇都贡献给小孩了。

网友:
群晖吧,有黑和白,丰简随君,
用得人多,家用级软件算最好的,功能强,可以自己备份手机里面拍的照片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7620大路货刷华硕固件,不会慢的怀疑人生么?

我刷的PandoraBox,垃圾硬盘手机看视频也有1.5M/s,除了载入要等几秒,一般视频可以接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刚搭建了一个网盘,说点经验。存照片和视频,看似功能简单,以为用低性能的机器就能胜任,但事实说明如果不 ...

功耗不小啊   平时一直开机?

网友:
带USB口的智能路由器可实现共享下载功能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 凌动+黑群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功耗不小啊   平时一直开机?

网盘服务40W上下,看高清60W上下,需要时才开,可以网络唤醒。

网友J:
旧电脑+U盘启动黑群晖 成本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旧电脑+U盘启动黑群晖 成本很低的

对旧电脑有什么性能上的要求吗?

网友K:
我的比较折腾,J3455,装esxi,虚拟了黑群晖和windows server 2016, 放架子角落里24小时开机。准备有空时再虚拟一个CentOS,轻量级应用足够了。
当然,楼主要考虑价格的话,路由器加U盘或者移动硬盘也是可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的比较折腾,J3455,装esxi,虚拟了黑群晖和windows server 2016, 放架子角落里24小时开机。准备有空时 ...

你的待机功耗高么?黑群硬盘能自动休眠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的待机功耗高么?黑群硬盘能自动休眠不?

待机25~30W左右吧,硬盘因为开开启了同步服务,基本不会休眠。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待机25~30W左右吧,硬盘因为开机了同步服务,基本不会休眠。

我自己组的NAS,待机下,硬盘基本不动。有读取磁盘数据的时候才会开始重新转起来,会卡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自己组的NAS,待机下,硬盘基本不动。有读取磁盘数据的时候才会开始重新转起来,会卡一会。 ...

能待机的话,功耗会小一些。
群晖的备份功能挺好用的,实时备份重要工作文件夹到家里的NAS,现在很怕哪天自己工作电脑的硬盘突然嗝屁了。

网友N:
MY CLOUD MIRROR 双硬盘raid1不折腾,自用wd mycloud 3T稳定用4年了,下载功能无所谓了50M 100M宽带一部电影几分钟的事转到NAS电视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待机25~30W左右吧,硬盘因为开开启了同步服务,基本不会休眠。

不错的待机,群辉听说很伤硬盘,硬盘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MY CLOUD MIRROR 双硬盘raid1不折腾,自用wd mycloud 3T稳定用4年了,下载功能无所谓了50M 100M宽带一部电 ...

我也知道好,就是米不够。不然也不用纠结在论坛发帖了。

网友O(2018-05-14):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好,就是米不够。不然也不用纠结在论坛发帖了。

上NAS了吗,我也想搞个NAS,主要用来和我手上的笔记本,同步文件,起到一个备份的作用。。同时可以在外网随时访问。。
价格也不晓得2000内能不能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上NAS了吗,我也想搞个NAS,主要用来和我手上的笔记本,同步文件,起到一个备份的作用。。同时可以在外网 ...

没上,放弃了。家里没地方装,而且也不想花太多钱,又没有精力搞黑群晖,然后拖着拖着突然感觉好像就没这方面需求了,哈哈。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上,放弃了。家里没地方装,而且也不想花太多钱,又没有精力搞黑群晖,然后拖着拖着突然感觉好像就没这 ...

我看到网上的黑群晖DS218好象很小,只有硬盘大小,随便哪嘎拉都能放的下啊。。找个鞋盒放着,扔客厅墙角不占地盘。。
我一直想弄,但怕最好买回来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看到网上的黑群晖DS218好象很小,只有硬盘大小,随便哪嘎拉都能放的下啊。。找个鞋盒放着,扔客厅墙角 ...

我原本打算的是找个旧电脑装黑群晖系统来做NAS,所以觉得体积大。
你要是不想折腾,就学楼上网友买个WD cloud的轻量级NAS就行了,据说还行。

网友:
WD Cloud 值得拥有。

网友P:
老老实实搞个NAS,用RAID0,钱多群晖,钱少布法罗或者黑群晖。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P:
老老实实搞个NAS,用RAID0,钱多群晖,钱少布法罗或者黑群晖。数据无价。

关键是2000以内能否搞定的。。
我主要是想用来代替网盘用的。。
一方面远程同步我的电脑里的资料,另外一方面起到一个备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