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v957需要手动处理0xfd补丁吗? c51.exe怎么有四处?

楼主(2018-01-16):
v905和以后的0xfd漏洞修正方法
查找   80 FB FD 0F
替换为 80 FB FF 0F

v952的这个方法可行,ue打开c51.exe和cx51.exe只有一处,替换了就行.
但是在
v957的版本里面查到到了四处,不知道是全部替换还是替换某一个

网友:
我是都更换了,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最新版还没修复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么个小问题,为啥迟迟不修复呢?看不起使用汉字的人吗?

网友A:
我用的是2.0破解版,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破解版,没有任何问题

安装及破解能否上传百度盘?

网友:
原来搜出来的

网友:
^_^,原来可以不用动keil程序的手脚,直接加\xFD就可以解决,这个方法我喜欢,毕竟动程序的事情,觉得不好。

网友:
7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这样做也挺烦的,你需要记住这些字,一旦忽略BUG随时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及破解能否上传百度盘?

抱歉
我们这里百度盘进不去
不能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们这里百度盘进不去
不能上传

加您QQ了,请通过。谢谢!

网友(2019-08-10):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三”和“数”已出现后面的就乱了,单独测试过确定是编译器问题,原来可以打补丁解决

网友:
怪事,我没打补丁,TFT显示一篇文章的汉字,怎么没遇到问题?

楼主:
提示我有回帖,竟然有人挖坟。。。
楼上的因为你没用到某些关键字或者你没有用字符串的方式来处理

网友:
以前用 v8.12 就是工具搞的,并不开发太复杂的51也就没用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