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控制继电器的低功耗芯片,还能够配置线圈电流,.....

楼主(2018-01-16):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过,怎么都搜不到了

这个芯片能够控制多路继电器,而且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够配置继电器触点吸合之后多长时间,使线圈上的电流降低多少,以达到降低系统功耗的要求

现在想再重新评估一下这个芯片,但是忘记名称了,

有没有这么巧,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

网友A:
  MAX4822/MAX4824继电器驱动器具有节电特性,可在FET先导通一段时间后降低驱动器电压。最初时输出驱动器为完全饱和导通的FET。经过一段可调延时后,FET上的压降调整为寄存器编程值。
话说在乎功耗的系统一般不会用继电器吧?

网友:
这个不是软件功能吗,怎么还要找专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4822/MAX4824继电器驱动器具有节电特性,可在FET先导通一段时间后降低驱动器电压。最初时输出驱动器 ...

你真是百科全书啊

难怪在论坛上找不到,原来我是在书上看到的,刚才又翻到了。你的意见是对的,低功耗系统用继电器太奢侈了。考虑使用模拟开关,但要考虑到信号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