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水泵奇怪的调功率MOS发热问题

楼主(2018-01-16):
调最大档位,电流最大 5A,MOS管反而不怎么发热,调到中间档位(100档调到50档)电流 1A MOS管反而更加发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各位大审,附上驱动电路图,是全N管,驱动芯片是士兰微的SDH2106.
谢谢各位!!

楼主:
mos管是 HY1904B TO-263-2L 单N管40V 90A 6.0mΩ

网友A:
470  是什么电阻

网友:
分别测一下管子的驱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  是什么电阻

G极电阻

网友:
既然是用国产芯片,向厂家咨询效果更好。

网友:
开关损耗大,这很常见。改下频率或驱动能力

网友:
你为什么要用G极电阻,说出你的理由

网友B:
第一,这个电路占空比不能以100%长时间工作(比如堵转),原因上管是自举升压模式。第二栅极电阻470R太大了,如果频率不高,47R还差不多,不然需要死区时间过长,如果信号死区时间短,会造成上下管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这个电路占空比不能以100%长时间工作(比如堵转),原因上管是自举升压模式。第二栅极电阻470R太大了, ...

您说的蛮有道理,谢谢!

网友C:
MOS管源极电阻要并上加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源极电阻要并上加速二极管。

哪个地方?就是那个30K电阻的位置吗?

网友D:
为什么不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截图?

电脑不联网,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地方?就是那个30K电阻的位置吗?

噢,说错了.是栅极电阻R6上并个1N4148,加速关断。

网友E:
如果有条件还是上示波器看看栅极波形。估计就是上面说的开关损坏甚至是上下管直通,按照16楼的加速关闭试下吧。还有这个电路不能到100%占空比的,不然没法自举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因为栅极电阻过大,MOS关断时间过长,死区时间短,造成上下管同时导通。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这个发热是不是跟过零点检测的准确性有关???我也是完全抄人家的电路,只是抄不了程序,感觉人家同样的速度,发热一点都没有那么大?

网友F:
测一下G极的驱动波形,看看哪个部分波形不好,另外11楼的方法可以借鉴,加速二极管有用,4148或者FR107都可以,二极管速度越快越好,驱动波形有毛刺或者失真都会导致MOS开关不彻底而产生损耗、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一下G极的驱动波形,看看哪个部分波形不好,另外11楼的方法可以借鉴,加速二极管有用,4148或者FR107都可 ...

好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感觉是跟程序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样的电路,人家的程序发热不止于那么厉害!!!

网友G:
这图画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图画的……哈哈

网友H:
G极电阻太大了 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G极电阻太大了 很明显

换成100欧,发热依旧

网友I:
按照LZ上面的描述,这应该是个无感方波的方案,猜测是换相问题,过零点应该产生了相位移动,LZ把低速和高速相电压波形一测便知

网友:
把G极波形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LZ上面的描述,这应该是个无感方波的方案,猜测是换相问题,过零点应该产生了相位移动,LZ把低速和高速 ...

高速不发热,低速才发热!奇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条件还是上示波器看看栅极波形。估计就是上面说的开关损坏甚至是上下管直通,按照16楼的加速关闭试下 ...

测了波形, 很正常!注意示波器测这种电路,接地夹头要夹在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