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示波器探头还能将信号放大吗?

楼主(2018-01-16):
如题。
测试设备:rigol DS1104Z,DG1032Z
DG1032Z输出两路同相位30MHz正弦信号,通道3(紫色)使用同轴BNC线连接到示波器;通道2(蓝色)使用示波器自带的PV2150(带宽150M)无源探头,信号发生器使用BNC转双鳄鱼夹线输出,鳄鱼夹和无源探头连接。如照片所示。
示波器探头有滞后,这个在意料之中,可是为什么幅值会比输入信号幅值更高呢?
已经确认,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值没问题,交换通道和测试线后,表现仍然是探头回路幅值更高。

网友:
只能猜测是阻抗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无源探头输入阻抗10M,比示波器输入阻抗高,信号产生正反射了。

网友B:
你把信号发生器设置为高阻输出。

网友C:
先测下方波看有没有过冲

网友D:
比例不精确,在10:1档,DC信号仅电阻比例即可,但30M的信号,与信源的阻抗,外部电缆(你的BNC连接电缆)的阻抗,探头的阻抗均有关。
10:1的探头,在高频时,是可以调节探头上的可变电容调节阻抗比值的,也就是衰减比例。按经验,可以输入一个纯的方波信号,调节该电容,使示波器的波形出现一个比较纯的方波,没有过冲,没有缓慢的上深沿。

网友E:
示波器输入电阻设置为50欧试试

网友F:
是不是探头带宽太高了,理论上说同频的信号,带宽越宽的探头信号衰减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无源探头输入阻抗10M,比示波器输入阻抗高,信号产生正反射了。

您说的似乎有道理。可是这个示波器本身只有1M的输入阻抗,没有50欧选项,而信号发生器是50欧输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同轴线进行连接,不是也会因输入输出阻抗严重不相等而发生明显的测试误差吗?
可从现在示波器上波形,看不出来同轴线的问题呢

楼主:
可能是,但如何谐振的,没学过高频,不清楚如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信号发生器设置为高阻输出。

改过。对于探头来说,HighZ和50欧,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下方波看有没有过冲

探头用示波器自带1k方波进行了校准,补偿调整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例不精确,在10:1档,DC信号仅电阻比例即可,但30M的信号,与信源的阻抗,外部电缆(你的BNC连接电缆) ...

调整了,用示波器自带1k方波调整的。莫非1k方波调整好的,对于MHz级别方波补偿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输入电阻设置为50欧试试

DS1104Z是低端货,不支持这个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探头带宽太高了,理论上说同频的信号,带宽越宽的探头信号衰减越小.

rigol自带的,他自己目前最低端的PV2150,带宽150M

网友G:
两个可能原因:
1. 其实探头的响应不是平坦的,中间会有上下波动。用示波器校准信号去调整响应只是调整低频的,30M这个频率调不了。
2. 你这样接线的方法相当于中间串了一个电感,可能和探头输入电容形成谐振,如果谐振恰好在30M附近那就会有这种“放大”的效果。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探头不要用钩子和接地夹,而是用接地弹簧直接点到信号发生器的BNC口上,如果放大效果还存在,则说明是1造成的。否则就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可能原因:
1. 其实探头的响应不是平坦的,中间会有上下波动。用示波器校准信号去调整响应只是调整低频 ...

好的,过几天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可能原因:
1. 其实探头的响应不是平坦的,中间会有上下波动。用示波器校准信号去调整响应只是调整低频 ...

已测
三个图片,分别是:1、信号发生器通过鳄鱼夹线输出,探头使用地线夹。2、使用探头+地线夹直接测量信号发生器输出BNC端子。3、使用探头+接地弹簧直接测量信号发生器输出BNC端子.结论是:鳄鱼夹输出线的分布参数导致了相位的滞后和放大。示波器探头使用地线还是弹簧差异很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测
三个图片,分别是:1、信号发生器通过鳄鱼夹线输出,探头使用地线夹。2、使用探头+地线夹直接测量信 ...

感谢把测量结果发出来,这样大家都可以学习下。可以看到图3用接地弹簧比图2用接地夹子测得的幅值还是稍微更接近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把测量结果发出来,这样大家都可以学习下。可以看到图3用接地弹簧比图2用接地夹子测得的幅值还是稍微 ...

我最讨厌别人回复,提出意见后,楼主没结果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