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接线端子贴纸怎么搞?

楼主(2018-01-16):
请问类似于下图的PCB接线端子上的标号标签哪里有买或者印刷? 这种标签应该是不干胶直接贴上去。X宝貌似搜不到。

还有一种好像印上去的,这种不知道用那种 速干的打码或光敏印章能否实现(而且擦不掉),不过感觉还是不干胶方便些。

下面这2种是不干胶

这种应该印上去的:

网友:
下面一种可以用转移印尼并加转移印保护层,和不干胶贴纸一样可以用打印机打印。

网友:
可以直接激光打印

PS:只是数字凹槽

网友:
这种标签纸加上对应的打印机打出来就是这种效果,刮不掉的。

网友:
兄弟的标签打印机,国产的硕方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X宝上去找找看。 我感觉那种不干胶的最方便。最好有现成的印好的直接买一些贴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X宝上去找找看。 我感觉那种不干胶的最方便。最好有现成的印好的直接买一些贴贴{:lol: ...

前段时间我买过硕方的标签打印机,用来标示按钮名称,底色有好几中颜色,一个色带只能是固定的底色和文字颜色,300多,用着不错,以前都是用打印机打印a4纸,剪切后使用,淘宝有种直接在端子上直接打印的,打印机,不过好贵要好几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买过硕方的标签打印机,用来标示按钮名称,底色有好几中颜色,一个色带只能是固定的底色和文字颜 ...

好几万直接上激光吧,效果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