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搭了一套屌丝级的桌面hifi系统

楼主(2018-01-16):
主机:HF-2050
东莞的厂家,应该是个小厂。

音箱:Q牌 2020i

音源:月光宝盒 Z6PRO

都是屌丝入门级的,千万别喷我
东西还在路上。

网友:
已经感受到楼主按捺不住的心

网友:
已经感受到楼主一颗骚动的心

网友:
已经感受到楼主已经满世界的找无损音乐了

网友A:
应该是着急分析电厂用煤的水分、灰分、挥发分、固定碳、元素含量(碳、氢、氧、氮、硫)、发热量、着火温度、可磨性、粒度等

网友:
自从有了电脑,我便远离了功放,自打沉浸过手机,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已经感受到楼主有很期盼的心情

网友:
已经感受到楼主已经满世界的找各种线材了

网友:
然而还是吃灰....

网友:
为啥别人会喷你?

网友B:
音箱不评价,功放选甲乙类应该不值,只推书架箱,应该直接上甲类。但音源选数字的,功放选D类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着急分析电厂用煤的水分、灰分、挥发分、固定碳、元素含量(碳、氢、氧、氮、硫)、发热量、着火温度 ...

老兄 哪里人?

网友:
我用的马云的12.5元包邮的数字功放。。。

网友C:
买一个好一点的耳机才是实在。

网友D:
求分享。

哦,我不是说硬件哦!

我是说买设备时,送的无损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不评价,功放选甲乙类应该不值,只推书架箱,应该直接上甲类。但音源选数字的,功放选D类也行 ...

谢谢指点。甲类大多是diy参差不奇,不好选。另外这个功放的大小也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好一点的耳机才是实在。

不习惯带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分享。

把你的无损音乐地址给我分享点

网友:
看着其实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感受到楼主准备升级音响了

等阿莫的三文鱼出来,我会考虑再升级一次。
这玩意是无底洞,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F:
有USB OTG功能的手机(现在一般都支持),装个海贝音乐APP,通过USB接 DAC,只要DAC不差,HiFi音源就解决了。

网友G:
月光宝盒真的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号称无损,音质比几十块的山寨MP3还差。一点不夸张。两年前我在京东买了,当时记得好像是700多,听了不到三分钟,果断退货。在21世纪,还能把播放器做那么烂的,当今天下恐怕只有月光宝盒了。  楼主你拿几百块钱,随便找别的MP3,效果不超这货,我白送你一台。
刚翻了下定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月光宝盒真的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号称无损,音质比几十块的山寨MP3还差。一点不夸张。两年前我在京东买了, ...

你的建议是对的,果断换掉月光宝盒。
暂时先考虑一下飞傲。

网友H:
我觉得买个树莓派,再装个Volumio,Moode或者Picoreplayer,做音源也挺好的。读取USB或者NAS里的音乐,手机控制

网友:
光看图,就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买个树莓派,再装个Volumio,Moode或者Picoreplayer,做音源也挺好的。读取USB或者NAS里的音乐,手机 ...

赞同,我也用树莓派加HIFIBOX DAC,感觉音质可以,可玩性很高。

网友:
我感觉笔记本 + 有源音箱也不错, 把楼主花的钱都买了有源音箱, 没准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好一点的耳机才是实在。

好耳机还得上放, 反正我的Q701直推不能听啊, 比不过K4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USB OTG功能的手机(现在一般都支持),装个海贝音乐APP,通过USB接 DAC,只要DAC不差,HiFi音源就解决了 ...

我就是这么搞得,USB用XMOS

网友(2018-03-06):
没有好喇叭->没有好箱体
有好箱体->买功放,音源,.前端->没地方摆放->没钱买房
有地方放->邻居投诉->关小音量->还不如听手机+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