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1002 开机闪烁 无法开机。什么问题?

楼主(2018-01-16):
泰克TDS1002 好一段时间没有用了

刚要使用,无法开机

现象:屏背光和键盘三个指示灯 一直处于快闪 状态!

电源板坏了?

楼主:
我厉害了,想说是不是天气太冷了
果然电风吹吹热一下就好了
是什么情况来的?
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有电容不好了吧?

网友:
电解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跟温度大关系就是电解了,给它穿件衣服暖暖吧!像宠物狗那样

网友:
没准是接触不良了,泰克的机器还是很稳定的,有的放年头久了接触不良,拆开按按就又好了。

楼主:
跟温度有关,每次要电风吹吹热才正常启动!把所有电容换下

楼主:
把所有电容换下吗?

网友:
开关电源板的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
基本都是电源板部分电解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