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做个负电源给OP07供电,带载能力仿真不了

楼主(2018-01-16):
这种电路的具体带载能力是多少,设计是(12-vf)/2,约6mA,带两个OP07。

网友A:
直接仿真或者搭建电路调试呗,R3减小,C1加大就能增加电流
提醒楼主,这种电路纹波也大,负电源最好增加一级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仿真或者搭建电路调试呗,R3减小,C1加大就能增加电流
提醒楼主,这种电路纹波也大,负电源最好增加一 ...

搞的一个检波放大,负电压做备选方案,如果单电源效果不好就换成双电源。目前用3904分离元件搭的两级放大,信号放大后的波形还不错。

网友:
这种电路波纹极大,不要使用

网友:
这类应用,成本应该没有那么敏感的, 有专用的负电源芯片啊,比如ICL7660

网友B:
热电偶用运放op07,直接io口pwm加二极管电容产生负压约-3v多,效果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用运放op07,直接io口pwm加二极管电容产生负压约-3v多,效果还好

对的,IO口驱动也有10mA呢,这个办法好

网友:
pwm做负电源不加三极管带个运放问题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用运放op07,直接io口pwm加二极管电容产生负压约-3v多,效果还好

请教冷端补偿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反向电荷泵,buck-boost电路中的电感换成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