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漆包线线圈注塑工艺的最高耐受温度

楼主(2018-01-16):
如题,要将一个漆包线线圈进行注塑。注塑材料要320°的工艺温度,持续1秒钟,请问漆包线是否能够耐受这种热冲击?
查了一下,漆包线工作温度最高的220°。但是,工作温度和存储温度可能不同,举个例子电感过回流焊也要250°了。
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快速冷却问题不大

网友B:
没问题,注塑冷却很快。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冷却问题不大

谢谢您的回复!进一步请教一下,类似这些知识点,有没有什么书?还是完全凭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注塑冷却很快。没啥影响。

谢谢您的回复!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包裹线圈的320°的塑料液体射入时间是1秒,整体冷却到100°来差不多10秒的时间,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注塑模具设计水冷管道、漆包线换成耐高温的。

网友:
好多USB数据线和耳机线都是直接注塑出来的,里面就是漆包线,没见有问题。

网友C:
趁漆包线不注意,嗖的一下注进去

网友:
这个要看漆包线瞬时工作温度,如果超温有危险。pps加纤粘度大,也客易伤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趁漆包线不注意,嗖的一下注进去

这场景脑补一下好有快感

网友:
丙烯酸酯绝缘漆的不耐高温,聚氨酯绝缘漆的耐高温的。

网友:
原来绕变压器时,接口要刮漆皮或是用脱漆水处理后才能上锡焊接,现在的可以直接焊接了,叫免刮漆包线。估计你只能选前一种,如果选了后一种估计有问题,虽然都叫漆包线

网友:
普通的是聚酯漆包线,耐温130度,要耐高温就用聚酰亚胺,耐温220度,是最高使用温度,仅仅考虑耐热320度10秒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注意注入的塑料是否溶解聚酰亚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