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通信协议是高字节在前还是低字节在前?

楼主(2018-01-16):
现在的CPU除了8051,基本上已经是小端模式,小端模式下应该是低字节在前会比较简单。但如TCP/IP等协议好像是高字节在前。

网友:
好像一般通讯都是高字节在前的。

网友:
看对方要求,如果软件模拟,也只是移位方向不同,如果是硬件,也会有设置位可以设置

网友:
有什么好纠结的,没要求随便玩

网友:
习惯高位在前   不过这个也没要求吧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
如果是16进制,高字节在前对上面的那些开发好交流包括维护等非技术人员……其实在哪里也没有什么,

网友:
一般低字节在前。因为处理器小端模式居多。
低字节在前方便一点。

网友:
自己DIY的话无所谓,想追求规范的话,建议去了解下什么是网络字节序,主机字节序

网友:
习惯了高字节在前,arm等低字节在前的,都要转一下。

网友:
需要公开的协议肯定得是高字节在前,比如modbus之类的,得和别人的东西配套啊。

自己私下用的协议就低字节在前,方便,直接float m = *(float*)(&msg[4])这样就完事了,也快。高字节在前的话还得专门转换一下。

网友A:
绝大部分都是intel格式,intel格式就是高bit先出.例如串口协议
既然字节内已经是高bit先出,按正常推论,字节间当然应该高字节先出.

网友:
modbus RTU
数据是 高在前,低在后,
CRC是 低在前,高在后

网友:
说通信说INTEL的,  如果没记错,USB就是小端,即是通信又是INTEL搞的。
大小端, MSB/LSB  哪有那么多原因和规则,纯粹是当时那个人的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都是intel格式,intel格式就是高bit先出.例如串口协议
既然字节内已经是高bit先出,按正常推论,字节 ...

USB跟你说的完全相反  通信+INTEL出身     结果是LSB+小端

网友:
建议存储用小端模式,及低字节存低地址,高字节存高地址。传输时采用网络字节序,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网友:
自己定协议的话根据CPU选择,方便,不用转换,但要注意对齐。
现有协议的话只能遵从。

网友:
习惯用高字节在前

网友:
类存储小端模式,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