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V 5A的恒流电路。

楼主(2018-01-16):
锂电池供电,输出最大5A ,用于加热电热丝,因为要控制温度,所以电流要可调(程控)精度暂时不要求。其他要求是效率尽可能高,考虑同步整流,电路面积越小越好。
目前的想法是一个同步整流的DC DC控制器+mos ,对电流进行采样-放大-反馈来控制恒流。
有没有推荐方案或者芯片?

网友:
阻性负载直接PWM不行吗?

网友:
反馈直接ref和fb通过r分压接到fb上就能控制电流。电压加个稳压管控制。

网友:
好多LED 灯驱动芯片都是恒流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2楼的方案吧,直接温控PWM。

网友:
以前用AOZ1014做过5A的LED恒流驱动, 现在用APW7090之类应该可以
或者APW7120, 这个是外置MOS的, 可以做到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