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开关电源的负载调整率?

楼主(2018-01-17):
如题,有个产品用到一个小型的开关电源,客户要求提供电源的负载调整率,没有接触过开关电源,小白一个,电路也是借鉴官方的;
网上查了下,有的说,要将负载一直增大到电源过流保护,是这样吗?
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负载调节率 (Load Regulation)
  1、定义:
  输出电流于额定范围内变化(静态)时,输出电压之变化率.
  Line Regulation(+)=|Vml-Vhl|/Vhl
  Line Regulation(-)=|Vhl-Vfl|/Vhl×100%
  Line Regulation(%)=|Vml-Vfl|/Vhl×100%
  Vml:最小负载时之输出电压
  Vfl:满载时之输出电压
  Vhl:半载时之输出电压
       说明:如只是简单计算Load Regulation ,Vhl可用Vrated即标称电压来代替

~~~~~~~~~~~~~~~~~~~~~~~~~~~~~~~~~
有电子负载的话应该很好解决,如果没有的话 比较槽的办法就是搞个大功率滑动变阻器串联上电流表当负载把。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最后计算。

网友:
电子负载是干这事的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额定输出电流,你先测下空载电压,在测试带载额定电流下的带载电压,空载电压-带载电压就是负载调整率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这个电源功率非常小,就是个buck电路;
公司没有电子负载,和客户再沟通下,不行的话,用水泥电阻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额定输出电流,你先测下空载电压,在测试带载额定电流下的带载电压,空载电压-带载电压就是负载 ...

你这么算的是变化量,不是变化率,还要除以额定(空载)输出

网友A:
楼主,要将负载调整率测的小的话,测量输出电压的时候,不要量线端的,会有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将负载调整率测的小的话,测量输出电压的时候,不要量线端的,会有线损 ...

谢谢提醒,要学的真是太多了。

网友:
楼主,你这电源是多少W的,你连负载调整率都不知道的话,建议找专业的电源厂采购
成本不一定比自己搞贵,要不卖出去出了质量问题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