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的UDP socket如何实现不接收广播数据和只接收广播数据功能

楼主(2018-01-17):
如题,现在在做lwip在ucosii下的UDP广播接收功能和不接收广播数据程序。程序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
1、不管使用方法1还是2,他们都可以接收广播数据
2、我使用UDP调试助手发送广播数据,这个助手为什么除了给255.255.255.255发送消息外还给我的设备ip也发送了一次数据呢

如何实现udp只接收广播数据功能和不接收广播数据功能呢?先后使用setsockopt和getsockopt均没有实现,哪位仁兄做过类似的指点下,谢谢
void UDP_Search(void *pdata)
{
  LWIP_UNUSED_ARG(pdata);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 client;
  int                 socket,   RecvLen;
  socklen_t length = sizeof(struct sockaddr);
  ip_addr_t  LocalIP;

  serve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sin_port         = htons(12345);

  //方法1:绑定 INADDR_ANY IP,能收到广播数据
  server.sin_addr.s_addr  = htonl( INADDR_ANY );
  //方法2:绑定本地的IP,也能收到广播数据
  IP4_ADDR(&LocalIP, 192, 168, 1, 22);
  server.sin_addr.s_addr  = LocalIP.addr;

  socket = socket( AF_INET, SOCK_DGRAM, 0);
  bind( socket, (struct sockaddr *)&server, sizeof(server));
  while(1)
  {
    RecvLen = recvfrom(socket,Bufffer,sizeof(Bufffer),0,(struct sockaddr *)&client, &length);//阻塞线程接收UDP数据
    sendto(socket,UDP_Server_SendBuf,RecvLen,0,(struct sockaddr *)&client,length);
    OSTimeDlyHMSM(0,0,0,500);
  }
}

网友:
这两个配置使能了没?

/**
* IP_SOF_BROADCAST=1: Use the SOF_BROADCAST field to enable broadcast
* filter per pcb on udp and raw send operations. To enable broadcast filter
* on recv operations, you also have to set IP_SOF_BROADCAST_RECV=1.
*/
#ifndef IP_SOF_BROADCAST
#define IP_SOF_BROADCAST                0
#endif

/**
* IP_SOF_BROADCAST_RECV (requires IP_SOF_BROADCAST=1) enable the broadcast
* filter on recv operations.
*/
#ifndef IP_SOF_BROADCAST_RECV
#define IP_SOF_BROADCAST_RECV           0
#endif

楼主:
上传一个非常好用的TCP UDP调试工具,功能非常的全,目前遇到的最好的一个

楼主:
顶起来,,,,帖子不能沉下去啊。。。看来用lwip的人还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配置使能了没?

/**

这两个宏我没设置,默认是0,应该不使能广播接收的

但是我那个代码就可以接收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配置使能了没?

/**

这个是全局配置,如果我过滤掉广播的话另一个任务就收不到广播了

我想一个任务可以收到,另一个不收到广播

楼主:
目前看来,这个是全局性的,无法修改某个socket的属性的

网友A:
第一个宏定义使能 SOF_BROADCAST 域,使lwip具有过滤功能。
第二个宏定义使能接收过滤。
具体哪个链接要不要接收广播,还要通过 setsockopt 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宏定义使能 SOF_BROADCAST 域,使lwip具有过滤功能。
第二个宏定义使能接收过滤。
具体哪个链接要不 ...

下面的语句可以打开广播接收功能,但是无法关闭,即我在任务A是打开后,任务B中也可以收广播了,我怎么关闭任务B的socket的广播接收功能呢
int optVal = 1;
setsockopt(sock,SOL_SOCKET,SO_BROADCAST,(void *)optVal,sizeof(int));

网友A:
int optVal = 0;
setsockopt(sock,SOL_SOCKET,SO_BROADCAST,(void *)optVal,sizeof(int));
这样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optVal = 0;
setsockopt(sock,SOL_SOCKET,SO_BROADCAST,(void *)optVal,sizeof(int));
这样关不掉? ...

不行,关不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关不掉啊

看来只能跟踪一下了。

#if IP_SOF_BROADCAST_RECV
            (broadcast && ip_get_option(pcb, SOF_BROADCAST) &&
             (ip_addr_isany(&pcb->local_ip) ||
              ip_addr_netcmp(&pcb->local_ip, ip_current_dest_addr(), &inp->netmask)))) {
#else /* IP_SOF_BROADCAST_RECV */
            (broadcast &&
             (ip_addr_isany(&pcb->local_ip) ||
              ip_addr_netcmp(&pcb->local_ip, ip_current_dest_addr(), &inp->netmask)))) {
#endif /* IP_SOF_BROADCAST_RECV */

从源码看, 只有使能了 IP_SOF_BROADCAST_RECV 才对 SOF_BROADCAST 进行判断,否则是接收广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跟踪一下了。

#if IP_SOF_BROADCAST_RECV

嗯,得跟踪仿真下源码了

最近忙其他的了,这个问题暂时放下,现在功能都正常,收广播也没事了现在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层驱动配置有没有选项?这是全局的

目前看似乎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