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破解行情价格好低,不到5k就可以开盖stm32读bin文件了

楼主(2018-01-17):
今天听部门老大说去开盖读取了一块stm32的bin文件,只花了不到5k,真是开眼界了,各位元芳,你们怎么看?

网友A:
开盖读取是不是不管芯片处于什么保护级别下都能读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盖读取是不是不管芯片处于什么保护级别下都能读取到?

那当然,如果不保护还开盖干嘛,直接jlink就行了

网友:
唯一ID可写吗?

网友:
stm32早就无密可保。

楼主:
只给你bin,剩下的你自己处理,没有别的加密方法的话,就直接用了,有防破算法的,得自己想办法反编译修改b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给你bin,剩下的你自己处理,没有别的加密方法的话,就直接用了,有防破算法的,得自己想办法反编译修 ...

这点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都是高科技啊。

网友:
防盗得多用几招了,不能只有ID不符不干活这一种。

网友:
是不是说唯一id可以随便写?

网友B: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就是专门破解UID加密的,ARM的汇编语言相当精通,以前是一个程序10万,现在竞争厉害了降到2万,生意很好,他靠这门手艺在深圳都全款买了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就是专门破解UID加密的,ARM的汇编语言相当精通,以前是一个程序10万,现在竞争厉害了降到 ...

来钱快的都是犯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钱快的都是犯法的事

我以前公司有个同事,靠破解疼汛游戏的协议,写外挂,赚了200多万,后来被腾讯搞了,好像判了3年还是多少。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网友: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到位,维权成本太高,就凭这一点,你在科技界就搞不过外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就是专门破解UID加密的,ARM的汇编语言相当精通,以前是一个程序10万,现在竞争厉害了降到 ...

哈哈,我也能破解。。

装个ida,直接支持x86,x64,arm,mips等架构的反编译,直接生成C代码,然后就找呗。几十kb的bin反编译之后可能也就几万行(能反编译出来已经很不错了好不好)。

话说10w降到2w有可能是这些用ida破解的哦。最起码,读c流程(启动和中断还是汇编,ida对启动start部分支持较差,不能反编译出asm入口)比读纯汇编要方便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能破解。。

装个ida,直接支持x86,x64,arm,mips等架构的反编译,直接生成C代码,然后就找 ...

IDA能生成C代码?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大神有指导资料给看看不

网友:
十年前,拿了一片ATMEL的51去中发开盖破解,800RMB

5K破解STM32还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DA能生成C代码?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大神有指导资料给看看不

你装个ida,然后打开bin,然后选produce c,出来了一个c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来钱快的都是犯法的事

破解的人不犯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就是专门破解UID加密的,ARM的汇编语言相当精通,以前是一个程序10万,现在竞争厉害了降到 ...

全款买了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能破解。。

装个ida,直接支持x86,x64,arm,mips等架构的反编译,直接生成C代码,然后就找 ...

请问能共享你的ida吗?

网友:
我也曾经研究过,不过是AVR~~~太费劲了,没有反汇编成C,直接读取汇编代码。。。。。。。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装个ida,然后打开bin,然后选produce c,出来了一个c文件。

好的,非常感谢,想看看一个P80C592程序的流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能破解。。

装个ida,直接支持x86,x64,arm,mips等架构的反编译,直接生成C代码,然后就找 ...

这个软件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STm32的没有成功,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软件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STm32的没有成功,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你用6.几貌似就ok

网友:
关键是STM32的UID能否被修改,不能的化,加密算法复杂点,反汇编破解很难!要挖掉所有坑不容易,并且开始坑是不暴露在功能上的,然后坑一个一个慢慢出现。

网友:
嗯!片子资源丰富的优势就是最方便挖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破解的人不犯法的。

那个是以研究为目的吧。  这个是牟利。

网友:
软件加密后要靠专业人士找到加密点,这个费用应该不会少的。而开盖破解只不过靠的设备及经验,基本费用都很低。

网友:
如果是stm32f103要你5K不便宜的了,去年我的一个板子了抄了,了解了一下,大吃一惊,STM32和STM8价格一样,才3500块,还保能用,不能用不收费的,这可是去年2016年的价格。

网友:
这都不是秘密了,白菜价

网友:
抄板破解搞得研发越来越浮躁。

网友H:
5k都不够机台费吧。估计不是开盖,是找到漏洞了~

网友:
能反汇编读懂再换芯片改写,就算给他了,也不容易哈。自己还是要用保密性好点的片子。现在ST的一概不用,又换回dsPlC了。

网友:
Ida只是给出C语言的流程 。

网友:
只要读出BIN,找到使用UID的位置,汇编直接替代,也就最多一周的事情。一个周几万块,这个收入可以了。

网友I:
只有UID 不可改, 破解难道比较高
举个简单的例子,首先,不要直接获取UID地址。 比如UID的地址是A, 你可以编个函数,从A-10开始依次读出,
然后在编一个从A/10的位置开始,读的函数。。。。做他几十个函数,各种方法间接读出UID,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有UID 不可改, 破解难道比较高
举个简单的例子,首先,不要直接获取UID地址。 比如UID的地址是A, 你可以 ...

UID只是一个方面,我另外在程序中保存了模拟器件的校准参数,抄出来的程序可能可以用,但量产会因为模拟器件的离散参数搞得很麻烦的

网友:
  还好17年果断放弃ST的片子了,目前选了一个   冷门的     先用用再说

网友J:
破解简单些,提取算法难多了,我用一个月提取了~~宇~宙~电~仪表的PID自整定算法,并转换为c语言,吐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破解简单些,提取算法难多了,我用一个月提取了~~宇~宙~电~仪表的PID自整定算法,并转换为c语言,吐血 ...

1个月也赚了,你知道找人搞可能要5W,是吧?

网友K:
用C写算法还好处理!

如果是用汇编写算法!

也够逆向的喝一壶!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C写算法还好处理!

如果是用汇编写算法!

我以前用51的汇编写过一个程序,用反汇编只能反出来10%不到的指令并且还有错的,其他的指令全都反成表格了,用了好几种智能反汇编器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H:
5k都不够机台费吧。估计不是开盖,是找到漏洞了~

开盖已经很便宜了,以前在上海开盖并解密一个NXP的51,总共才3000元,还把原片寄过来了,确实是开盖的

网友L:
只要能读出BIN ,不管你采用任何软加密, 我都能解! 包括去掉掉UID,算法提取, 插入一些新功能,修改界面等等.
需要的找我.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只要能读出BIN ,不管你采用任何软加密, 我都能解! 包括去掉掉UID,算法提取, 插入一些新功能,修改界面等等.

应该是简单的算法吧!复杂的算法理解不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数学功底还是很难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只要能读出BIN ,不管你采用任何软加密, 我都能解! 包括去掉掉UID,算法提取, 插入一些新功能,修改界面等等.

界面都能修改,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简单的算法吧!复杂的算法理解不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数学功底还是很难的。

想一想很多电脑端知名软件都给破解了,就知道这些对那些专业的破解人员可能真不算啥了

网友:
我们的产品上还用了串口屏,要不连串口屏也一起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一想很多电脑端知名软件都给破解了,就知道这些对那些专业的破解人员可能真不算啥了 ...

无非就是搞注册机的破解,不可能读懂算法的!

网友:
牛人何其多,长见识了。

网友:
UID我的理解是不可以修改的,但是破解者可以找到你读UID的位置,把这个位置的UID的地址改成一个空白的FLASH地址,然后再这个FLASH地址写上和UID相同的数据,就可以了。
这样都回的UID全是和被破解的板子一样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要能读出BIN ,不管你采用任何软加密, 我都能解! 包括去掉掉UID,算法提取, 插入一些新功能,修改界面等等.

去掉uid这个,开价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N:
界面都能修改,厉害啊~~~~

修改界面最简单!以前为了防止修改界面,研究过防修改设计!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来钱快的都是犯法的事

郭德纲说了,能挣大钱的方法都在刑法里写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郭德纲说了,能挣大钱的方法都在刑法里写着呢。

我没看到   哪里有戏子这一条!

网友P:
我们都是链接自己的服务器的,破解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们都是链接自己的服务器的,破解了也没用

现在网络发达了,转变以前的孤立运行为联网在线运行,本地加密+各种在线验证,难度应该不低了,处理本地bin里面的验证机制,还要分析加密通信协议,想想应该够复杂。

网友:
现在一般加一片国产 lkt4101 加密芯片了,把部分算法加密,成本不敏感

网友:
可以加个这个ATSHA204绑定STM32,一般产品都要用到一个EEPROM,ST自身带硬件加密的芯片一般成本都较高

网友:
ATSHA204是对称加密,放小容量单片机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