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tx 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8-01-17):
主板是12伏输入的。用大容量三节锂电池串联供电行不。电压范围10-13v

网友A:
一般不行,cpu输入12v不稳定,会造成cpu供电的额外跌落,然后电脑重启。

网友:
我认为没问题,试过买的工控主板9v正常工作,主板上是用DC/DC得到各组电压的,

楼主:
除了串口电平转换芯片不太确定。其它芯片应该都是<=5v的,有dcdc应该没问题的吧?有没有这样用过的??加电压转换稳压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串口电平转换芯片不太确定。其它芯片应该都是

看主板上的DCDC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然后查手册

网友:
本身应该是没啥问题的。10-12.6之间变化。但是低电压保护要考虑。别长期给电池深度放电。性能受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行,cpu输入12v不稳定,会造成cpu供电的额外跌落,然后电脑重启。

现在还有12V的CPU?
你确定没少一个小数点?

网友C:
问题是很多12伏主板是12~19伏之间都可以的,你要多串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很多12伏主板是12~19伏之间都可以的,你要多串几个

有用过吗?4个锂电池电压是可以控制在12.8~16.8V之间,能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12V的CPU?
你确定没少一个小数点?

cpu的供电电路确实是吃12v的啊,我的说法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过吗?4个锂电池电压是可以控制在12.8~16.8V之间,能用就好了

具体看你主板型号,据我碰到的主板标19v的12v不能用,标12v的,一般12~19都行。实在不行看看输入端dcdc芯片,还有电容耐压,试试看死不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