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一个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的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8-01-17):
需要打样一个高频变压器,就知道是匝比是3:1 ,输出经过二极管整流后是48V,功率大概是1000w,开关频率为10KHz,这些条件问了几家x宝店,均无法打样,不知道是否有什么软件可以设计的,或者有哪位坛友有设计过的,介绍下经验,谢谢

网友A:
c拆下来给淘宝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拆下来给淘宝店就行了

真没有实物,要做一个隔离的电源,想用高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有实物,要做一个隔离的电源,想用高频变压器

去做电源IC的厂家哪里,他们有软件,输入你需要达到的参数,自动给出器件型号和变压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