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7Hz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抖动控制在100ns

楼主(2018-01-17):
教科书里面的东西都是骗人的,如果没自己做过肯定想弄一个比较器就了事

但是实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我找了好多比较器,前端加低噪声放大器都无尽于是

输出方波抖动都在us量级,找不到解决办法了,求助大伙

网友A:
抖动在100ns,那么要求比较器的响应速度就要在10M以上,这个响应速度就包含带宽,又因你这是方波,怎么讲也是大信号,还需要压摆率。
来算算:方波,怎么这也得7次谐波以上,那就是开环带宽70M。假定你的输出高低电平是3.3V,那么压摆率就要求 3.3V/100ns = 33V/us

然后,对于输入信号,如果你用过零方式判断。那么你的保证你的比较器能分辨 在0V(或者相对对正弦的0V位置),100ns的变化电压是多少,请算出来。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必须大于该值,否则无法分辨。

或许还有我没考虑到的,其他网友补充

PS:假如楼主用了啥滞回比较器啥的,带宽请继续增加

网友:
这种抖动你是怎样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在100ns,那么要求比较器的响应速度就要在10M以上,这个响应速度就包含带宽,又因你这是方波,怎么讲也 ...

多谢分析

7Hz正弦信号按照50V/s的压摆率算

提升至50V/us需要

1000000增益

网友:
7Hz的正弦波抖动在什么范围?怎么测量这个抖动的,频率计?可频率计内部也是个比较器啊。

网友:
想要快很简单,找个超高速lvds接收器(如SN65LVDS2),注意电压别超过3.3v,在offset=10mv条件下,大约~5ns就能稳定。不要选带ODT的片子,那个有100R输入差分电阻。LVDS接收器其实就是一个超高速的比较器

网友:
如果是我,会想到用 斯密特触发 电路,如用74HC14。我是三脚猫,只供参考

网友:
高速数字差分信号接收器应该行, HDMI  USB3之类都是吧,正弦如果幅度足够,它们反正只比较正负值。估计有合适的芯片。

网友:
用4148 双向钳位,得到峰值0.6V方波。然后放大

用PIN管更好吧,钳位电平低

方波边沿还是sin(0)处附近的正弦波边沿,应该不会抖动

网友:
我也推荐斯密特电路,脉冲电路里面学的

网友:
以前用ecl接收器做过类似的

网友:
7Hz的频率抖动与相位抖动是多少?信号源的峰峰值是多少?做不到100nS应该是信源的问题,100nS的方波检测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到10nS级或更高,才开始对电工有要求。

网友:
经典方法是斯密特触发器,用过7414,触发没问题,但是这么高的精度,不知道了
加二极管的方法,我认为不可取,可能沿的变形吧
如果用高速ad是否可以哪,在数字层面去处理,应该好查找沿的拐点吧

网友B:
低速信号很难处理的,假设7Hz正弦波信号为5Vpp,过零点处斜率为110V/s,100ns抖动相当于11uV的噪声容限,5V / 11uV约等于19位精度,这么说大家应该知道难度有多高了吧。

网友:
100ns,也就是原来的信号要有7位的稳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信号很难处理的,假设7Hz正弦波信号为5Vpp,过零点处斜率为110V/s,100ns抖动相当于11uV的噪声容限,5V ...

老大说的很有道理,我正是打算用6级低噪放缓慢提升斜率,前级负责低噪放,后面负责增益,实际输入信号斜率只有50V/s,的确很难处理,我希望都得能控制在1us以下我就满足了

网友C:
如果用频率计测没问题,能不能复制一个频率计输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频率计测没问题,能不能复制一个频率计输入电路?

频率计不行

网友:
想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用的。

网友D:
你算算你的信号源和测量器件本身的抖动够不够哦,7hz抖一个us也就7ppm,很多测量仪器都达不到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算算你的信号源和测量器件本身的抖动够不够哦,7hz抖一个us也就7ppm,很多测量仪器都达不到规格 ...

7Hz是氢原子钟给的,我觉得应该够了

网友:
这个之前我跟你讨论dmtd的时候不是提到过么。需要非常小心的分成多级来放大。每级只放大一点点压摆率。http://www.ko4bb.com/getsimple/index.php?id=bruces-zero-crossing-detectors  要用这里提到的collins limiter。

网友:
也别盲目相信原子钟,频率精度和抖动是2个独立的参数,何况原子钟的输出往往是个锁相环,你的要求是-120db了很容易超

网友:
可能是是你过零比较造成的,零点噪声太大,建议你换成与0.7倍Vmax比较

网友E:
大伙都散了吧,氢钟都祭出来了

LZ能不能放个氢钟的照片,叫大伙膜拜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伙都散了吧,氢钟都祭出来了

LZ能不能放个氢钟的照片,叫大伙膜拜膜拜 ...

lz单位就是造氢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伙都散了吧,氢钟都祭出来了

LZ能不能放个氢钟的照片,叫大伙膜拜膜拜 ...

图片来自网络,仅供参考,话说我们的小型铷原子钟去年卖的非常好

网友:
用数字锁相环吧,单纯模拟情况下已经很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