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读一下这个USB报告描述符

楼主(2018-01-17):
如题,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 ... s/hardware/mt604220(v=vs.85).aspx

这是一个2点触摸设备的报告描述符。请帮忙解读一下。有多少字节数据。尽量详细些。

看了几天资料还是一头雾水。多谢了。

网友A:
触摸貌似是可变的,前面有个数量字节。  后面跟点数据,一点手指触摸是1点,三个手指触摸是3点,字节数不同,具体忘记了。

网友:
多少字节看INPUT 就可以了,每个对应前面的REPORT_SIZE *REPORT_COUNT

网友:
另每个REPORT_ID 对应一次输入的报告类型,一次只能发送一个REPORT_ID +对应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貌似是可变的,前面有个数量字节。  后面跟点数据,一点手指触摸是1点,三个手指触摸是3点,字节数不同 ...

hybrid模式字节数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