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套tektronix的28888的测试仪表套餐

楼主(2018-01-18):
不知道划得来不?
示波器不错,那个5位半的万用表有点坑,要是换成6位半的话多几千块钱....具体还没有回复,不知道划得来不?

网友A:
哈哈,看到一个鸡肋。信号发生器估计到你老死也不会用一下子的

网友:
存储深度,可能有点不够吧。。。。。

网友:
混合示波器有点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到一个鸡肋。信号发生器估计到你老死也不会用一下子的

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起码买来,会连上示波器,把玩一下下,之后才是“到你老死也不会用一下子的”的,哈哈哈哈

网友:
应该再加上一个电子负载。
这个组合也是泰克最低消费吧。

网友:
只看到24888的套餐,没有看到28888的呢。

网友:
那个24888套餐是是6位半的表,但是示波器降级了。

网友:
万用表和电源都是贴牌的,信号发生器比较渣

网友:
感觉混合信号示波器有点鸡肋,除了可以同步看数字和模拟信号外,功能和易用性不如电脑的逻辑分析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到一个鸡肋。信号发生器估计到你老死也不会用一下子的

工作内容不同吧,我们公司是经常用的

网友:
信号发生器,不搞放大电路,利用率很低;
那个数控电源的台湾佬搞的, 里面就好似一坨屎(你可以百度下内部照片图);
示波器建议买个DPO3系列 (DPO2是DPO系列里面最糟糕的产品)  , 逻辑分析的还不如买个USB 的
万用表买 是德科技的

楼主(2018-04-12):
汗,这段时间没有上,上次犹豫了好久,最后也没有买....还是有伙计们参谋参谋比较好

网友:
还是安捷伦的靠谱些,现在改名Keysight了,不过也很贵的。

楼主:
嗯嗯,钱花哪儿哪儿好...

网友:
28888就可以这么爽啦?还以为是288888

网友:
个人玩吗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好用,泰克的示波器都不好用,光标竟然不跟着波形放大、缩小、移位。

网友:
如果光标跟着放大缩小,你放大10倍波形,把光标移回来窗口中不是折磨吗?光标本来就是设计来标注窗口波形的,不和放大缩小移动才是合理有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