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散热片的叫法,哪里可以购买到。

楼主(2018-01-18):
在淘宝,啊里找了一圈。没发现有。图片如下

网友A:
非常规的不一定好找,可以找厂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规的不一定好找,可以找厂家问问

合作厂家没有相似的。淘宝,阿里问了好几家都没有

网友B:
如果有一点量可以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一点量可以定做的。

三千算不算

网友C:
这个我一般都是拿到华强北一家一家找,找个7-8家没有的话的话,找个差不多可以替代的就可以了,如果非要一样的,那只能开模了,问题你只有3000

还是找个差不多的替代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一般都是拿到华强北一家一家找,找个7-8家没有的话的话,找个差不多可以替代的就可以了,如果非要一 ...

相似的也很少啊

网友D:
分开找,打孔锁螺丝拼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开找,打孔锁螺丝拼装。

.。。。。。铝材难找

网友E:
开模定做,开模费2000内。

网友:
都是铝的,很多表面处理了,做了发黑。到电子市场去找。也没必要完全一样,散热够就可以。一般是先买好元件再设计PCB板。

网友F:
没有必要是一模一样吧,只要散热效果一样,设计时都是可以用的。
当然客户要求或抄板后不想更改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必要是一模一样吧,只要散热效果一样,设计时都是可以用的。
当然客户要求或抄板后不想更改另当别论。 ...

类似的都没,关键是中间哪里,有MOS管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模定做,开模费2000内。

现在那么便宜了么?记得几年前模具费用挺贵的,关键是每次上机要求量不小,不然别人都不愿意给机会试模

网友:
这是型材模便宜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