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文件系统,采用非递归的方法遍历文件夹

楼主(2018-01-18):
//我用STM32F407+FATFS+freeRTOS搭建的系统,需要遍历存储器中每个文件夹和文件,常用的办法是递归调用,遍历函数内嵌套自己直到找到每个文件或文件夹。由于目录深度不可控,这个方法有大量的压栈和出栈容易造成栈溢出系统崩溃。
//现采用目录深度可控的非递归方法如下:

#define LEVEL          8                                       //LEVEL设置大小代表遍历的深度,8就代表8层,内存足够的话可以设置更大些
    u8 j,m;
    u8 l[LEVEL];                                               //l[]保存每层文件夹长度,返回上级目录时用
    DIR dir_a[LEVEL];                                          //FATFS使用的目录结构,只有这个比较占内存需要LEVEL*36字节
    tbuf[64];                                                  //注意tbuf的大小要能放得下最深的文件名绝对路径

    m = 0;
    j = 1;
    printf("当前目录:\r\n%s:\r\n", tbuf);
    while(1) {
        if ( j > m ) {                                         //只有搜索子目录时才执行
            f_opendir(&dir_a[j-1], (TCHAR*)tbuf);
            l[j-1] = strlen((char *)tbuf);
        }
        m = j;
        f_readdir(&dir_a[j-1], &fileinfo);                     //读取当前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 (fileinfo.fname[0] == 0) {                          //到末尾了,退出
            if (j>1) j--;                                      //下个循环进入父目录
            else break;
            tbuf[l[j-1]] = '\0';                               //存储的路径返回上级目录
        } else {
            sprintf((char *)tbuf,"%s/%s",tbuf,*fileinfo.lfname ? fileinfo.lfname : fileinfo.fname);//搜索到的文件或文件名连接成完整的路径
            if (fileinfo.fattrib & AM_DIR) {                   //是目录
                printf("%s [%dD]\r\n", tbuf,j);                //打印目录
                if (j<8) j++;                                  //下个循环进入子目录
            } else {
                printf("%s [%dF]\r\n", tbuf,j);                //打印文件
                tbuf[l[j-1]] = '\0';                           //存储的路径返回目录
            }
        }
    }

楼主:
结果如下,顶起

楼主:
目录结构如下:                                遍历结果如下:
0:                                                   0:
|--TEST/                                           0:/TEST [1D]
|  |----111/                                       0:/TEST/111 [2D]
|  |----222                                        0:/TEST/222 [2F]
|  |----333/                                       0:/TEST/333 [2D]
|       |---111                                    0:/TEST/333/111 [3F]
|       |---222                                    0:/TEST/333/222 [3F]
|       |---aa/                                    0:/TEST/333/aa [3D]
|           |--bb/                                 0:/TEST/333/aa/bb [4D]
|              |--cc/                              0:/TEST/333/aa/bb/cc [5D]
|                 |--dd/                           0:/TEST/333/aa/bb/cc/dd [6D]
|                    |--ee/                        0:/TEST/333/aa/bb/cc/dd/ee [7D]
|                       |--ff/                     0:/TEST/333/aa/bb/cc/dd/ee/ff [8D]
|                          |--gg/                  0:/AAA [1F]
|                             |--hh/               0:/CCC [1D]
|--AAA                                             0:/CCC/111 [2F]
|--CCC/                                            0:/CCC/222 [2F]
   |--111
   |--222

由于LEVEL设置的是8,所以从0:开始只搜索8层, 第9层文件夹gg和第10层文件夹hh不会去找

楼主:
这么快沉了,昨天写到1:00才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快沉了,昨天写到1:00才完成的

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辛苦了。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拿去用了

楼主:
为什么都是金牌会员?我10几年老用户还是注册会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是金牌会员?我10几年老用户还是注册会员

不要一直潜水,这些都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

楼主:
还差10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9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8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7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6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5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4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3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楼主:
还差2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录结构如下:                                遍历结果如下:
0:                                      ...

帮顶,ZSBD

网友:
只看不回复,就变成你这样了

楼主:
还差1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网友B:
递归占用堆栈多是因为所用函数不是所有内部变量都是需要保存的。想省堆栈就在顶层定义一个结构体,递归调用函数操作这个结构体,函数内部仅申请必须的变量。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过littlefs?

网友:
好吧!支持一下楼主。话说约十年也在这 FatFS 上玩过这事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过littlefs?

我10年都卡在初学者阶段,FATFS,FREERTOS,都是2017年才学的,littlefs完全没听说过。实在是百度没找到C语言写的非递归的遍历方法才写了这个,找到我就直接COP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递归占用堆栈多是因为所用函数不是所有内部变量都是需要保存的。想省堆栈就在顶层定义一个结构体,递归调用 ...

不懂,我没研究那么深啊,用了递归函数FreeRTOS就挂了,才想用非递归的办法,但是没找到

楼主:
随便用,欢迎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我没研究那么深啊,用了递归函数FreeRTOS就挂了,才想用非递归的办法,但是没找到 ...

void test( void )
{
        int i = 0;                        // 这个i需要保存
        char acFileName[256];        // 这个buffer不需要保存。可以定义为全局的,或者根函数申请一个然后通过参数传下来,这样就不占用堆栈了。

        while( 1 )
        {
                i ++;                                        // 本层循环计数

                GetName( acFileName );        // buffer打印完就没用了
                printf( "%s %d", acFileName, i );

                if( strlen( acFileName  ) == 0 )
                {
                        return;
                }

                test();
        }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void test( void )
{
        int i = 0;                        // 这个i需要保存

上面那个函数每次递归都要占用256字节的buffer,改成下面这样,只在main中申请一个256字节就可以了。

void test( char *pcFileName )
{
        int i = 0;                        // 这个i需要保存

        while( 1 )
        {
                i ++;                                                // 本层循环计数

                GetName( pcFileName);                // buffer打印完就没用了
                printf( "%s %d", pcFileName, i );

                if( strlen( pcFileName) == 0 )
                {
                        return;
                }

                test( pcFileName );
        }
}

int main( void )
{
        char acFileName[256];        // 这个buffer不需要保存。可以定义为全局的,或者根函数申请一个然后通过参数传下来,这样就不占用堆栈了。

        test( acFileName );
}

楼主:
我用下面的函数:
在FreeRTOS里运行一次系统就死了
FRESULT scan_files (char* path)
{
    FRESULT res;
    u32 i[8],j;
    char fn[64],tmppath[64];
    strcpy((char *)tmppath,(char *)path);
    for(j=0;j<8;j++) {
        res = f_opendir(&dir, (TCHAR*)tmppath);
        if (res == FR_OK) {
            i[j] = strlen(tmppath);
            {
                res = f_readdir(&dir, &fileinfo);
                if (res != FR_OK || fileinfo.fname[0] == 0) break;
                if (fileinfo.fname[0] == '.') continue;

                strcpy((char *)fn,*fileinfo.lfname ? fileinfo.lfname : fileinfo.fname);

                if (fileinfo.fattrib & AM_DIR) {//是目录
                    strcat(tmppath,"/");
                    strcat(tmppath,fn);
                    printf("%s\n", tmppath);
                    res = scan_files(tmppath);
                    if (res != FR_OK) break;
                    tmppath[i[j]] = 0;
                } else {
                    printf("%s/%s\n", tmppath, fn);
                }
            }
        }
    }

   return res;
}
脑子不够用,怎么改让它不死??

楼主:
fn[64],tmppath[64]重复分配太多了造成溢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fn[64],tmppath[64]重复分配太多了造成溢出?

是的  递归就怕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函数每次递归都要占用256字节的buffer,改成下面这样,只在main中申请一个256字节就可以了。

vo ...

buffer打印完就没用了
但是作为路径子目录,回到父目录还需要buffer,不能完全丢弃?????

网友B:
引用 楼主:
buffer打印完就没用了
但是作为路径子目录,回到父目录还需要buffer,不能完全丢弃????? ...

我只是举个例子,具体到你的应用里要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举个例子,具体到你的应用里要具体分析。

集思广益,用递归有办法解决栈的问题最好,这样可以拓展思路

楼主:
[作者被禁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差10分,就是中级会员了

目测id要不保了

网友D:
递归你也可以通过全局变量判断层数的嘛,或者分配内存不足的时候就赶紧结束递归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递归你也可以通过全局变量判断层数的嘛,或者分配内存不足的时候就赶紧结束递归不就好了 ...

会不会出现在一层内还没有查完所有的文件就发现内存要溢出了,直接退出,这样造成某一层读出的文件是不完整的

楼主:
我觉得可以允许读到某层退出,但是不能允许某文件夹读了一部分退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出现在一层内还没有查完所有的文件就发现内存要溢出了,直接退出,这样造成某一层读出的文件是不完 ...

堆栈是在进函数时调整的,所以只要进了这个函数就决定了是否溢出。

楼主:
知道溢出肯定就不会调用这个函数了,文件目录应该认为是不可预知的树形分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溢出肯定就不会调用这个函数了,文件目录应该认为是不可预知的树形分支 ...

你在扫描目录的文件时候还要不停的申请内存?那你可能第一层都扫不完。应该是在进入文件夹的时候,要保存当前文件夹的信息,所以要重新申请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录结构如下:                                遍历结果如下:
0:                                      ...

支持一下,感谢楼主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递归占用堆栈多是因为所用函数不是所有内部变量都是需要保存的。想省堆栈就在顶层定义一个结构体,递归调用 ...

没怎么看懂。

网友:
不错,有机会时用用看。

网友(2018-04-02):
实现方法不错,可以参考到自己的应用中,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