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共模电感导致后级开关型稳压芯片震荡波形畸变,找...

楼主(2018-01-18):
本想使用共模电感提高电路的康干扰能力及稳定性,但是测板子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接上共模电感后, 开关型电源芯片的震荡波形畸变很严重,如果不接共模电感的话,震荡波形是方波,现在不理解其中的道理。请大侠们讨论。

楼主:
加上共模电感到底是哪里影响到电源芯片了?+12Vcc端使用的线性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A:
测试点是那个位置?

网友B:
工模电感内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是那个位置?

测试的是电源芯片的第三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是那个位置?

电源芯片的震荡频率是5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模电感内阻太大

内阻大是影响哪里了呢?改怎么解决呢?

网友C:
轻载吗?还是满载。多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载吗?还是满载。多大的电感。

负载电流是100mA  共模电感的是1m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电流是100mA  共模电感的是1mH的。

线径多大?还有C27,C28是靠近芯片吗  测量下不正常时候的芯片IC供电脚波形

网友D(2018-05-07):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也有相似的应用。

网友:
就用个104的电容?不加到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也有相似的应用。

把共模电感去掉了

网友:
共模电感和L1距离多远?是不是有互感效应了

网友(2019-05-18):
示波器负极夹子夹在EGND还是AGND

网友:
电感的电阻太大,线太细

网友(2020-12-29):
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去掉共膜电感是方波,加上共膜电感后也是方波,但是会有尖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