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的的衰减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8-01-18):
要求设计一个电压衰减电路,要求输入+-15V,输出+-7.5V,一半的衰减,使用电压跟随器,而且要求此电路输入电阻无穷大,输出电阻很小
哪位大神给一个设计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A:
运放跟随,电阻分压,运放再跟随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跟随,电阻分压,运放再跟随

能给一个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一个图吗?

这三句话不就是图么?具体器件根据要求再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句话不就是图么?具体器件根据要求再选型

基础太差,所以光看字不太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础太差,所以光看字不太理解

那你还怎么做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础太差,所以光看字不太理解

期末试题?

楼主:
这个是经过仿真的电路,不知道怎么完善一下

楼主:
类似,考核试题,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怎么做产品?

相信每个做产品的高手的经验和基础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