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信号输入模块是否是每路模拟采样单独做隔...

楼主(2018-01-18):
工业模拟信号输入模块是否是每路单独做隔离?采集同一台机器上面的几个传感器信号有没有必要要求模拟才采样隔离?

网友A:
一个机器就不必隔离了,举个例子: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机器就不必隔离了,举个例子:汽车

汽车上是很少做隔离,没接触过工业内的

网友:
模拟信号隔离好难搞哦~!

楼主:
如果每路单独做隔离的话在ADC SPI口端做隔离还好实现,但是觉得成本好高

网友B:
模拟隔离能搞,价钱不便宜。常规做法都是在ADC数字部分隔离。

至于是否需要每一路分别隔离。不在乎成本,做上就行。保证每一路独立隔离供电,且电源满足足够的纹波和噪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隔离能搞,价钱不便宜。常规做法都是在ADC数字部分隔离。

至于是否需要每一路分别隔离。不在乎成本, ...

现在是采样一个机器上面的几个传感器信号,用ADAM-4117可以,但是成本太高,准备自己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