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很诡异的问题,打字卡壳,是啥原因?

楼主(2018-01-18):
在家里的电脑WIN10用的是微软自带的输入法,有时候在打字的时候偶尔打不出来(我确定我的键盘应该没问题),有时候需要按2次,而且反应还有点慢感觉像卡壳了一样,
字母还好,数字经常出现,多在WORD,和EXCEL里面出现状况(OFFICE2016)有同学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win10给我的感觉还是BUG多多,我遇到的问题有:

输入法默认改成谷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篡改成了默认系统自带的,每次都得切换一下

好不容易折腾了用admin登录,但是开始菜单有的应用在admin下打不开,还得折腾了下才可以

有时开机开不了,黑屏转圈转半天,网上查说是系统搞了个什么快速启动,关掉了终于可以每次正常开机了

Keil窗口拖动时,在另外的位置上会出现一条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给我的感觉还是BUG多多,我遇到的问题有:

输入法默认改成谷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篡改成了默认系统自 ...

有时开机开不了,黑屏转圈转半天,网上查说是系统搞了个什么快速启动,关掉了终于可以每次正常开机了

有用SSD了吗?还是硬盘有非正常关机情况,没有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开机开不了,黑屏转圈转半天,网上查说是系统搞了个什么快速启动,关掉了终于可以每次正常开机了

有 ...

用了SSD。

有是正常关机再开,也会出现,好像是概率事件似的。

在一个设置里把快速启动的勾去掉,就再也不会出现此类现象了。

网友:
没啥原因,大概就是因为用了Win10。半年前我的经常打字时卡死,老婆的电脑经常性最后一个字被吃掉或者显示的还是拼音,得按两次。直接合上笔记本下次打开大概率黑屏无法显示,是SSD。输入法换成其他的一旦用了EDGE就被改成默认的必应拼音然后把另外的输入法设置恢复成初始值,印象中默认的必应拼音双拼存在BUG有些拼音打不出来还不支持自己调整键位,开始菜单偶尔会弹不出来,弹出来了是灰色无法点击。当然这些我现在再没有遇到过了,因为我换Win7了。

网友:
写邮件数字要按2次才能出来,醉了

网友:
我刚刚在用word,还出现了好几次打的字或标点符号没上去

网友:
当连的网络出不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输入法尝试更新词组,但发出的请求经历较长时间才返回不可用,导致卡顿.

网友:
以前用office 2013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说需要装个补丁包。

网友B:
上传不畅,是楼主网速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不畅,是楼主网速太慢

电信100m光纤很慢吗?

网友:
好像我也会~~

网友:
当时win10刚出就这样了,无法忍受这个问题所以还是用回了win7

网友:
换个第三方输入法就好了。
据称是自带输入法自动联想的锅

网友:
我得更麻煩 , 任務欄很多圖示多失效, 找不出跟哪個軟件沖突

网友:
win10 最大的问题 就是打字卡 卡 卡      不过最近更新了系统  使用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好像没有遇到过了。还的在试试

网友:
找到文字校对的设置,就明白了。还有intel有个管理引擎接口的固件更新一下,就可以正常睡眠和待机了。是固件不是驱动。

网友:
我也是因为输入法的问题,最终把win10换成了win7.

网友:
win10有时候中文输入法栏变成空白的,同时无法输入汉字。

网友:
以前也是一样的情况,打字卡,关不了机。
后面把自动更新打开了,问题都解决了。但就是经常会自动重启完成更新(经常不关机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