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V9.2不能给F767下载程序,是不是要换V9.4才可以?

楼主(2018-01-18):
买了个F767开发板,用jlinkV9.2死活下载不进去程序,有时候还会检测不到F767芯片.

还以为是开发板问题,结果换成STlink就能下载成功,确实是V9.2落伍了?能将他升级成V9.4吗

补充:好像9.2  9.4是硬件版本,没法升级,但是看到有人V9.2能写F7

网友A:
swd速度调低,比如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速度调低,比如1M,

真的可以了,
在F103上怎么没有这个问题,他会自动用能用的最大速度就行

网友B:
12M不可以?看来硬件电路存在问题啊。另外:和V9.2和V9.4版本没有关系,而且楼主是D版本的Jlink,Keil信息中的V9.2等于没有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不可以?看来硬件电路存在问题啊。另外:和V9.2和V9.4版本没有关系,而且楼主是D版本的Jlink,Keil信息 ...

嗯,12M用在自己画的F103上没问题,
用在原子开发板上需要降频到6M才能检测到芯片,估计是走线绕的太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12M用在自己画的F103上没问题,
用在原子开发板上需要降频到6M才能检测到芯片,估计是走线绕的太远 ...

跟你用的连接线也有一定关。auto clk也不一定稳定,还是手动降低速度靠谱。只是用于下载程序,速度差异不大。

网友:
swd对连接线的要求高,jtag对线路的要求相对要低些。

网友(2018-02-17):
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