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MT88e39做的来电显示模块电路

楼主(2018-01-18):
模块说明:这个电路的TIP和RING直接接到电话线上,当有来电时,芯片10脚(DATA)会输出来电信息数据,此数据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串口读取,原理图如下,
基本上是按照datasheet上推荐的电路图来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个
1、TIP和RING引脚的电容datasheet上推荐的是2.2nf的,实际使用中发现电容过小,芯片很容易被铃流信号震坏。
2、DATA脚加RC滤波电路,消除电话线上的谐波干扰,否则数据很难被识别出来。
以上,希望对后面做此项目的人有用,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2018-09-28):
楼主这个解码芯片效果如何,有无无法解码的时候没有

网友A:
现在哪里还会用到这个来电解码?我可以给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哪里还会用到这个来电解码?我可以给做

FSK的,解码很简单,要适应各种情况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