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简单的超低功耗稳压芯片

楼主(2018-01-18):
求超低功耗稳压芯片
1. 模块用两个3V纽扣电池串联供电,要稳压到3V或者3.3V来给模块用
2. 要求电路超级简单,最好就是只有一个输出电容就搞定那种
3. 模块的电流需求非常小,峰值小于1.5mA,平时待机小于2uA
4. 最好是汽车级能到125°C的芯片最好

请莫坛大神支招,感谢!

网友A:
3V纽扣电源,需要用3V,为啥不2个纽扣并列直接用呢?
2个串联效率6V-3V,效率50%,没有任何意义啊。

而且待机消耗才2uA,能找到的LDO本身消耗1uA或者0.8uA对于你的功耗都是不可忽略的。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34811.html
这款比较适合你了。
虽然2节电池是3×2V,但是实际选择输入最高电压还是留点余量。

不过我个人会倾向于选择国产MD5333或MD5330,或者其它的型号,封装SOT23即可,都可以达到要求。

你的温度要求把很多芯片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纽扣电源,需要用3V,为啥不2个纽扣并列直接用呢?
2个串联效率6V-3V,效率50%,没有任何意义啊。

是这样的,所谓3V的纽扣电池,实际应用起来电压很不稳定的,在25°C时是3V,在100°C时是3.3V,在-20°C时是2.2V,
因此不用升压或者降压芯片的话,很蛋疼;但是考虑到升压芯片功耗应该比降压芯片的功耗更高,而且我感觉升压芯片的
抖动可能更大不好搞,因此考虑两个电池串联后来降压使用。其实我也不想浪费一个电池。

网友:
精工或者特瑞仕这种低功耗LDO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34811.html
这款比较适合你了。
虽然2节电池是3×2V,但是实际 ...

ilikemcu,老大,感谢您多次相助,您介绍的这款降压芯片也很好。
只是,价格那么便宜,靠谱么? 我印象中凌特的这类芯片都是几十块钱一片,而且只工作到85°C,看来便宜也有好货啊。
另外,我的这种使用情况,您是建议单个纽扣电池升压使用,还是两个纽扣电池串联后降压使用,请老大您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likemcu,老大,感谢您多次相助,您介绍的这款降压芯片也很好。
只是,价格那么便宜,靠谱么? 我印象中 ...

是否靠谱,我不清楚,只是按照你的要求帮你选了一下。

电池是并联合适还是串联合适,这个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简单看串联是简单,并联是效率,但是实际并非完全如此,如果要做一个比较,就是拿几个样品电池做一个模拟实际电流做一个放电测试,串联比较简单,最终电压跌落到比LDO输出高0.1V时放出的电量就是可用电量;并联的话,就是放电到输出电压-0.2V=MCU的最低工作电压,用这个电压作为截止电压,不过一定要记得给MCU电源加一个大电容,否则在这个临近放完的低电压启动DC-DC,瞬间的电压跌落会让MCU复位的。然后根据DCDC的效率估算实际的等效容量,平时休眠时,电池并联通过肖特基管直接对MCU供电,维持其休眠电压,需要唤醒时,MCU某个IO控制DC-DC的使能端,让其升压,这样只要考虑静态电流足够小就可以了,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这么小的电流之下,DC-DC的效率是极低的,我以前查过,确实有一款小电流高效率的DCDC,但是贼贵不说,还难买,而且也是几十mA级别的,你这个1.5mA下,估计也难很高的效率。

所以电池用串联是唯一的路子,别想着并联了,DCDC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你的问题症结在温度要求上,其它的都好办,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此高温之下,电池扛得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纽扣电源,需要用3V,为啥不2个纽扣并列直接用呢?
2个串联效率6V-3V,效率50%,没有任何意义啊。

他需要的工作电流只有区区1.5mA,几乎所有的DCDC都是画蛇添足,效率会比你这个50%还要低得多,当然也许可以买到高效的,但是价格和采购渠道难度等等都是个绕不开的难题。

所以楼主选择LDO是极其正确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靠谱,我不清楚,只是按照你的要求帮你选了一下。

电池是并联合适还是串联合适,这个真是见仁见智的 ...

ilikemcu老大手动打那么多字给我解答,非常感谢!
听您这么说用DC-DC芯片来升压的话,我的模块消耗电流又那么小,效率必定低于50%了,那这样并联并不能延长模块的工作时间;
这样我就安心用两电池串联之后 LDO降压这种方式了;

网友:
哈哈,我看到一款电荷泵可以升降压,就是效率不太好

网友:
不用想,4~6V 用 6206,jlc搜大把,也叫662k,最便宜的不到1毛钱, 超低功耗,小于10uA

网友:
HT7533有低功耗的版本,其实特瑞仕的不错,这个应用国产 的暂时没有看到哪个可以(也许我少见多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34811.html
这款比较适合你了。
虽然2节电池是3×2V,但是实际 ...

MCP1702T晶体功耗2uA,和产品待机2uA一样,这样低功耗效率仅为50%。

可以看看torex的。有0.6uA的,选选看:
2/2.6=77%的效率

https://www.torex.com.cn/products/single-type-voltage-regulato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1702T晶体功耗2uA,和产品待机2uA一样,这样低功耗效率仅为50%。

可以看看torex的。有0.6uA的,选选 ...

谢谢,您推荐这个是85°C的,而且要好几颗电容;  目前感觉还是ilikemcu老大推荐的那款比较合适。

网友:
adp161。你查查

网友:
我常用的3种,ADP160,HT7533-1,XC6210(6219)系列,各有优缺点,功耗最低的是ADP160,耐压最高的是7533,用的最多的是XC6210系列

网友:
1702是12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