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射频电路中这些PCB环是带带通吗?是哪些基础理论...

楼主(2018-01-18):
请教下射频电路中这些PCB环是带带通吗?是那些基础理论..

如图中蓝色框框内的,红色框框内的突出一条PCB又是做什么用的,紫色框框内也是的;
设计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从哪些书上找?谢谢

网友:
不明觉厉。。。。。感觉如果设计之后,有配套的仪器,测试着来修改,会事半功倍~~

网友:
这些高端的,玩不来

网友A:
allegro里面带了不少,看名字大概知道是什么作用,原理不懂

网友:
微带线 功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里面带了不少,看名字大概知道是什么作用,原理不懂

软件哪里可以看到呀,还没发现过的、、、

楼主:
请问下理论在哪本书上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哪里可以看到呀,还没发现过的、、、

把Analog/RF选上,就有RF-PCB的菜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nalog/RF选上,就有RF-PCB的菜单了

找到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理论在哪本书上能看到?

分布参数滤波器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Distributed_element_filter

楼主:
谢谢,另外紫色框框了突出的PCB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请教一下;
PS:看了一下也是滤波器,还没弄懂怎么工作的

理论是分不电容分补电感,上图中等效电容的部分是不是要下层铺铜?还是不用铺?问的好蠢啊,都说微带线了

网友C:
基本都是等效LC参数,介质材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等效LC参数,介质材料是关键

请问下一般2.4G用的板材是什么型号呢?也是FR-4? 我看有人用氟什么板材标号什么6260,记不清了,国内射频PCB什么板材用的多呢?

楼主:
这里一个文档

网友:
从左到右分别是功分器,微带耦合器,微带耦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一般2.4G用的板材是什么型号呢?也是FR-4? 我看有人用氟什么板材标号什么6260,记不清了,国内射 ...

是可以,主要原因是普通板材介质不稳定,参数变化太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