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好的FPGA推荐,要求内部带大容量ram

楼主(2018-01-18):
如题,本人做的图像处理算法 用FPGA 现在硬件结构是  片外接了两片  512K的SRAM,   图像处理勉强够用,但是现在结构提出新的需求,两片SRAM显然太占空间了,但是由于本人的图像处理算法涉及到跳变读点,所以不是连续性的一片一片读点,导致DDR或者SDRAM的方式不能满足实时处理的要求了。无奈求教论坛大牛们 有没有片内带1M以上RAM的 FPGA推荐的

PS  需要内部结构是ram的 而不是内部结构是DRAM或者DDR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现在调整需求 如果有内部DRAM或者ddr 或者外部小尺寸的 RAM也可以

网友A:
你还是找小的fpga和小的ram好了。内部带1M RAM都是天价(另外是MB还是mb?1mb也就128KB,相对容易满足)

网友B:
FPGA不会自带一片大容量RAM,都是用内部小的RAM拼的,等效容量1M的fpga价格肯定很逆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小的fpga和小的ram好了。内部带1M RAM都是天价(另外是MB还是mb?1mb也就128KB,相对容易满足) ...

他要的就是RAM,独立的RAM,不是FPGA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不会自带一片大容量RAM,都是用内部小的RAM拼的,等效容量1M的fpga价格肯定很逆天 ...

外部ram 限制速度  最高只能上100m  而且RAM超级浪费IO口 也超级占用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小的fpga和小的ram好了。内部带1M RAM都是天价(另外是MB还是mb?1mb也就128KB,相对容易满足) ...

好吧 还是老老实实找ram了

网友C:
外接 SRAM 速度 比DDR3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 SRAM 速度 比DDR3还快?

DDR是突发字节传输的,也就是他是一块区域一块区域传输的,如果作为图像缓存,那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作为图像处理,上下地址不连贯的读取跟写入,速度就跟RAM没法比了

网友D:
反正看你不差钱,直接买1M容量的SRAM,也就几十块一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看你不差钱,直接买1M容量的SRAM,也就几十块一片而已

实时处理要乒乓  两片做了乒乓 结构 哈哈

网友:
Xilinx  XC7A200T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ram 限制速度  最高只能上100m  而且RAM超级浪费IO口 也超级占用体积

有带大容量RAM的,但一般用不起,也不是设计来这么用的。可以看Xilinx UltraScale+,带Ultra RAM的型号。
FPGA内部存储资源都是拼出来的,如果需求是大容量,全范围随机读写,一般综合出来时序不会太好,因为RAM会跨很大的距离,传输延迟太大。

高速低延迟随机访问的RAM是Sync RAM,比如标准的Sync RAM(1周期)或者QDR这样的。容量都不大,引脚数也不少。
不过,这种存储器可以用MultiThread的方法交叉访问,用多路操作来掩盖延迟;不能利用Burst的话,能比Async的略好,但没好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是突发字节传输的,也就是他是一块区域一块区域传输的,如果作为图像缓存,那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作为 ...

做好算法,ddr效率并不算太低。

网友E:
PC 也是DDR啊 PC 能胜任吧?  还是我想得太简单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 也是DDR啊 PC 能胜任吧?  还是我想得太简单啊 哈哈

电脑带cache啊!楼主的程序里肯定没有cache。
其实不要cache也行,程序里用fpga自带的小ram当缓存自己处理就可以,只是麻烦。片外的sram带宽实际比ddr小多了。

网友F:
当然你可以发明一个算法保证让ddr一定无法高速运行,必须要sram。但这是你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你可以发明一个算法保证让ddr一定无法高速运行,必须要sram。但这是你的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知道业界的主流大容量内存是ddr,那就得想办法按照ddr的特性写程序啊。其实就算电脑有cache,高性能的图象处理或科学计算程序也要专门按ddr+cache的特性来写。cache每次都会读写一行,如果读来的内容你大部分都不用,也会很慢的

网友:
我是觉得LZ应该提一个具体的指标,比如你需要多大的带宽~

网友:
spartan6+ddr3最适合

网友:
思路改变出路,肯定应该用DDR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是突发字节传输的,也就是他是一块区域一块区域传输的,如果作为图像缓存,那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作为 ...

主要是DDR的驱动比较困难是真的,你用SRAM来做本身数据并不是很大,你可以直接用DDR以上的片子,然后只用一个bank,这样不就克服了你地址不连续的问题了?况且DDR的一个bank的容量也绝对比你SRAM容量大的多。

网友H:
我的板子ep4sgx530片内ram有几兆字节,估计够你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板子ep4sgx530片内ram有几兆字节,估计够你用

sgx530后面会考虑做64bit ddr2/ddr3的板子吗。32bit有点不大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sgx530后面会考虑做64bit ddr2/ddr3的板子吗。32bit有点不大够用。

暂时还没计划呢

网友:
跳变读点 是在积分图像上操作吗

网友J:
一般ram还是要通过外接来高的,最合适的还是ddr3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ram还是要通过外接来高的,最合适的还是ddr3以上吧

哈哈 这次 选的ARTIX -7 内部的RAM完全符合需求  而且可以自定义深度   可以一个时钟读非常多个点  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次 选的ARTIX -7 内部的RAM完全符合需求  而且可以自定义深度   可以一个时钟读非常多个点  完美 ...

最后价格呢

楼主:
裸片220左右

网友K:
lz的需求和cryptonight算法的要求很像

网友L:
引用 楼主:
裸片220左右

你的裸片是指晶圆还是芯片?

网友M:
XC7A200T,价格220啥?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裸片是指晶圆还是芯片?

芯片的价格  XCA100T
其中一个封装 220 剩下几个封装都得300 400

楼主:
引用 网友M:
XC7A200T,价格220啥?美刀?

我问代理问的XCA100T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的需求和cryptonight算法的要求很像

  我是做我头像上的产品, 原先的算法比较简单 效果粗糙。 现在 搞出了一个新的算法  但是实时性非常非常低,  所以要考虑用内部的RAM 来做深度存储。来增加并行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我头像上的产品, 原先的算法比较简单 效果粗糙。 现在 搞出了一个新的算法  但是实时性 ...

军用显示屏?

网友(2018-12-25):
大神,你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光谱仪,由于是创业公司一个人搞,没接触过FPGA,对FPGA不了解,能推荐一个上容易上手,并且能驱动CMOS传感器的芯片吗

网友:
XILINX, ALTERA网站上算自己选型不好么?给你推荐个XILINX,或ALTERA的最高端的型号,RAM肯定满足的你要求,但是价格你又肯定接受不了。

网友:
altera   ep4ce40 1Mbit,  几十元!!!!!      如果CY V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