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好用的串口调试工具SerialDebug

楼主(2018-01-18):
该串口调试工具可自定义多条数据帧发送,支持收到数据帧后延时发送数据,支持定时发送串口数据,适合调试AT指令等使用。

支持文件发送,包括二进制文件,Xmodem  Ymodem协议,可方便调试IAP升级。

网友:
不错,体积真小,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软件是用什么写的

网友(2018-02-26):
很好很强大,这么小的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
这个是不错的,可惜少了波形显示,以及细节上的修正,感觉所谓的串口调试工具,还是得自己亲手订制一个啊。

网友A:
刚刚下载 用了下,发现用楼主位的这个串口调试助手返回的数据不实时(我发送端数据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助手上显示的还是之前的数据),换用别的串口调试助手就没有这个问题,请各位测试下 你们用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现像。
Win7 SP1 64bit MSDN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下载 用了下,发现用楼主位的这个串口调试助手返回的数据不实时(我发送端数据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助 ...

接收窗口有个接收超时设置,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设置的时间比较大。

网友(2018-03-28):
有源码吗

网友:
队列发送是个特色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B:
楼主您好,这个工具是用什么开发的?很好用!如果DTR和RTS也可以有自动控制的方案就更好了,方便485等调试

网友:
确实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试了一下,不错。建议 队列数据 可修改。这样不用删除新建了。

网友:
这个串口调试工具用什么语言开发的?

网友(2018-04-29):
不错 感觉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
有用Realterm 的吗,这个软件的spy mode要另外的驱动。

网友:
确实不错,用什么语言开发的啊?

网友:
接收延迟后发送,的确实用。很好很好!

网友:
试试喽,谢谢喽

网友(2018-09-06):
队列发送功能挺好,实用

网友:
没sscom好用,但sscom在win7下收不到数据

网友:
有空了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这个工具是用什么开发的?很好用!如果DTR和RTS也可以有自动控制的方案就更好了,方便485等调试 ...

應該是 MFC  或者类似的 微软那套搞得

网友:
功能强大,,感谢楼主

网友:
在公司电脑上能打开,,笔记本上运行不了,,看来软件是.NET写的,,对.net framework版本还有要求

网友:
很实用,正想要这样的工具  thx!

网友(2018-10-09):
不错,用着还行

网友:
非常好,感谢楼主!

网友(2019-02-15):
看到又来支持下,现在一直在用